老生常谈,阻容吸收回路RC如何取值?

楼主(2013-10-23):
如图,直流继电器控制电铃(图中的电感)响与不响,电铃的电压是交流220V,想如图并上RC回路,用以吸收继电器断开时电感两端的尖峰能量,图中的RC如何取值,有经验值也可以,当然最好能有计算公式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要RC电路

楼主:
的确可以不要,但是在继电器断开时,旁边的电路板数字芯片容易被干扰,造成功能错误,所以还是得想点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可以不要,但是在继电器断开时,旁边的电路板数字芯片容易被干扰,造成功能错误,所以还是得想点办法 ...

那也是并接在继电器接点上的。电阻大一点,起码几K ,电容小一点,0.几个μf。试几下可以出来。

网友B:
不懂,跟着学习!O(∩_∩)O~

网友C(2013-12-26):
交流电有效值是220V,最大值是220*1.414=310V,容抗=1/(2πfc),容抗+电阻为总的阻值,(210÷R总)×容抗为电容的耐压,电阻和电容的取值是相对的,经验是电容值取几微法

网友D(2014-02-22):
最好还并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E(2014-04-11):
电阻取小点,电容值也不用几个微法的。零点几微法就可以了,主要是要吸收它的储能,同时消除它的寄生振荡。

网友F:
R设置为负载(电铃)的直流电阻,
C设置为符合等式L / C = R^2,其中L为负载(电铃)的电感量,
按照这个方法并联RC吸收电路的负载网络对外表现始终呈纯阻性,阻抗为R,

网友F:
如果市电频率高于LC的谐振频率,上面的方法将不太划算,

网友G:
继电器线圈和电磁铁线圈可以反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F:
电磁铁线圈可以反并联一个二极管?不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