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20:identifier "OS_EVENT" is undefined

楼主(2013-10-23):
在STM32中移植uCOS,在头文件中写入“extern OS_EVENT * TaskLedMBox;”,就出现了如题所示的错误。坐等大侠们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给分析或者解决一下呢??

网友A:
ucos_ii.h没有包含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_ii.h没有包含进去

不是这个问题,问题已解决,谢谢提示!!!

网友B(2014-03-21):
哥,怎么解决的啊?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请问怎么解决,可以告知吗???

楼主(2014-04-27):
引用 网友B:
哥,怎么解决的啊?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当时好像是我定义任务的位置有问题,重新建立一个头文件,然后在那个新头文件里面定义任务就可以!

网友D(2019-10-17):
可能时ucos_ii.h中直接包含了includes.h也可能时ucos_ii.h所包含的其他头文件中包含includes.h文件

网友D:
主要原因是应为OS_EVENT是在ucos_ii.h定义的,而includes.h中包含了OS_EVENT使用,有在ucos_ii.h文件的开始包含了includes.h导致;也就是在OS_EVENT的定义之前应用了OS_EVENT,导致出现OS_EVENT未定义的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