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i2c 求助

楼主(2013-10-23):
求助:
    stm32f373利用i2c的重装载功能读数据时,读完数据后,偶尔总线会出现忙标志,并且此时的状态寄存器RXNE位在也一直为1。求解答,最好有相应程序。

楼主:
问题补充:当写入从机的数据为0x0f时,单片机sda线一直会处于低电平,即使重新初始化i2c电平也不会变高。相反如果从机写入的数据为0xf0,则单片机能够正常读取从机数据,只是偶尔会出现总线忙状态。

网友A:
问题应该是在 "总线忙状态" 上面, 找找忙的原因吧

网友B:
F3的I2C是新IP,据说把以前F1上I2C使用的一些小问题都解决了,增加了“传输个数”计数器,极大简化了用户操作。

LZ使用“重装载”功能的情况下,是否选择自动结束(AUTOEND=0还是1呢)?如果是AUTEND=0,即使指定的数据都读取完了,总线上没有出现STOP,BUSY位也还是为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