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屏蔽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3-10-23):
目的:为了电路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准备对电路加干扰测试,但想问问理论上应该如何做?

图中 2表示一块电路板,3表示一个金属盒(为了抗干扰,把电路板装在这个金属盒里)
        1表示电路板上有一个DCDC器件,DCDC输入地和输出地是隔离的。
问题:金属盒3为了起到屏蔽作用,需要接地,请问接在哪?接DCDC输入地?接DCDC输出地?接大地?

         4也表示金属盒,5表示电路板,7表示盒外的一块电路板,6表示盒外电路板上的DCDC
问题:金属盒4 接在哪?接DCDC输入地?接DCDC输出地?接大地?
这里暂不考虑电路板7的屏蔽问题。

网友A:
屏蔽应该接大地吧

网友B:
一般情况金属盒应该接大地。
如果电路是浮地的,那么金属盒可以不接大地,从EMC/抗干扰的角度来说不会有大的影响。
不管有没有接大地,有一个关键点必须做到,金属盒与两根进线在高频上是等电位的,简单的说,就是两根进线用两个电容连接到金属壳,这两个电容也叫Y电容。
从安全角度来说,如果两根进线是220V,加了Y电容后,金属壳必须接大地,否则用户有触电危险。
除了金属盒,你应该在进线上加共模电感,这样能进一步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金属盒应该接大地。
如果电路是浮地的,那么金属盒可以不接大地,从EMC/抗干扰的角度来说不会有大 ...

输入是直流电压,经DCDC变换为其他电压,以便电路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是直流电压,经DCDC变换为其他电压,以便电路板用

那么接大地不是必须的。
加了合适的Y电容和共模电感,抗干扰就已经有80%效果了。剩下20%,看你接不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接大地不是必须的。
加了合适的Y电容和共模电感,抗干扰就已经有80%效果了。剩下20%,看你接不接大地 ...

你说在两根进线上分别加2个电容,那么我想问:

这两根线肯定是上到我板子上的,在我板子上 这两根线肯定是接着电容到地的,如果金属盒和板子的地相接。

这种做法和你所说的加2个Y电容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在两根进线上分别加2个电容,那么我想问:

这两根线肯定是上到我板子上的,在我板子上 这两根线肯定 ...

没看懂你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说什么

你说出了一种做法:加2个Y电容。

我想问,下面的做法是不是行得通? 下面的做法和你说的做法(Y电容)有什么区别?

做法:
电源线正负两根线,焊接到我的电路板上,我的电路板上电源线和地之间有电容,电路板的地和金属盒相接。

网友C:
金属盒应该接大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出了一种做法:加2个Y电容。

我想问,下面的做法是不是行得通? 下面的做法和你说的做法(Y电容)有 ...

你说的“地”,指的是电路板的地,不是大地吧?
如果指的是电路板的地,那跟我说的Y电容接法没什么本质区别(从EMC的角度来说)。
我在5楼提到了,根本目的是金属盒与两根进线在高频上是等电位的。如果你让金属盒直接到其中一根进线,并让两根进线之间有电容跨接,那么本质上就是让这三者在高频上是等电位的,所以跟Y电容接法没有本质区别。
从其他某些方面来说,可能是有些区别。比如说,金属盒与电源地是直通的,电源又不是浮地的话,在工业现场容易造成重复接地,形成地环流。又比如说,如果电源是220V,那是不可能直连金属盒的。所以Y电容是通用常见办法,几乎适合所有情况。某些情况可以直连内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