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程序大于32K后,编译报错。。。这个要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10-23):
如题。当程序大于32K时,编译报错了……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同志吗?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啊?求教!!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试用版的编译器吧?试用版的肯定有限制。

楼主:
额……网上下的一个COSMIC,版本是v4.6.8 里面自带了一个license.lic,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到哪里看是否是限制版啊?反正好像程序大于32K就报错……你妹,我64KFlash的芯片不是白买了吗?只准我用32K?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一块  楼主  话说  这一块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帮你顶一个

网友C:
身为伟大的天朝人,居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