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39AN使用问题

楼主(2013-10-23):
请教各位,我用LM339AN运放搭建比较器电路,用万用表测的正负输入端电压都为0,为什么对应的输出端电压却得到了1V啊,红灯亮了!我用的3V供电,输出端与运放电压输入端的上拉电阻选用的1K阻值的,请各位不吝赐教!我现在只是没加蜂鸣器还有那个1N4148二极管!

网友A:
都是0v?   还是一个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v  另外一个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V????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0v?   还是一个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v  另外一个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确切的说,两个都是0.0003左右吧,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运放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A:
刚看到图。

注意看LM339的输出结构,是OC输出的,你需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图。

注意看LM339的输出结构,是OC输出的,你需要加上拉电阻。

哦,忘了说了,我实际搭载的电路板上加了1K的上拉电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忘了说了,我实际搭载的电路板上加了1K的上拉电阻了

应该是输入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问题。看看书吧......

网友C:
gREEN  LED怎么没有限流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gREEN  LED怎么没有限流电阻呢

绿灯的工作电压在3V左右吧,我觉得不加电阻也没太大关系,现在绿灯左侧的运放输出电压也才2V左右,绿灯有微弱的发光,根据比较器原理输出电压值不对啊,起码也得在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输入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问题。看看书吧......

您能给具体的说说吗?我这挺急的,现在看书内容太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输入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问题。看看书吧......

还有为什么我用9V供电时不存在这种问题呢,9V供电的电路已经完全通过测试了,现在我只是改了供电电压和一些基本器件的值,就会影响这么大吗?

网友D:
把R5去掉看看还有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R5去掉看看还有没有电压?

我现在已经把R4上端的3V供电改为了接GND了,这样给电路供电后红灯也是亮的,U1B端的输出电压居然是1V,真的是觉得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图!

图已经放上去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上图!

如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为什么我用9V供电时不存在这种问题呢,9V供电的电路已经完全通过测试了,现在我只是改了供电电压和一 ...

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 都是说 要使输出电压为零,输入需要加什么样的条件。

网友G:
6脚怎么可能是0 V 啊,你是不是+3v电源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6脚怎么可能是0 V 啊,你是不是+3v电源没接。

那是因为我将3V供电改为了接地,这样正负输入端都是0,但是输出不为0,我觉得应该是我在输出端与运放供电端接了个上拉电阻,这样就会有电流直接到输出端,正负输入端无论怎样都会有电流给后边电路供电导致三极管导通,红灯亮了

网友H:
电压比较器两端输入相等的时候,输出为临界状态,即不确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