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205 USB OTG HOST

楼主(2013-10-23):
小弟刚接触USB HOST,用的STM32F205RG,晶振25M,按照官方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例程修改USB FS通讯。我的程序经常会卡死在HOST_CTRL_XFER()中,
其中URB_Status = HCD_GetURB_State(pdev , phost->Control.hc_num_out);
URB_Status总是URB_IDLE。这种情况不是每次都发生,重启10次,有2、3次发生。其他时候枚举和通讯都正常。
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呢?小弟十万火急,还请各位多帮忙,万分感谢啊。

网友A(2014-03-11):
你好,请问前辈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好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我也是,前几天程序可以成URB_DONE,结果第二天程序什么都没变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前辈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好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我也是,前几天程序可以成URB_DONE,结果第二天 ...

求香版主给个解决方案啊!!!!
  case CTRL_SETUP_WAIT:

    URB_Status = HCD_GetURB_State(pdev , phost->Control.hc_num_out);
    /* case SETUP packet sent successfully */
    if(URB_Status == URB_DONE)
    {
      direction = (phost->Control.setup.b.bmRequestType & USB_REQ_DIR_MASK);

一直都是URB_I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