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器的驱动芯片和参数设置

楼主(2013-10-23):
解码器(Decoder),是一种输入模拟视频信号并将它转换为数字信号格式,以进一步压缩和传输的硬件/软件设备。解码器的通信芯片主要是负责RS485总线上数据信号的接收,最常用的是75176芯片。75176芯片是相对较老的一种产品,但价格较低,稳定性较好,但在驱动能力上较差,由于解码器属于RS485单向通信总线,不存在驱动能力问题,对于竞争激烈的市场,低成本的75176芯片成为95%以上生产解码器厂家的选择。但建议不要使用采用75176作为通信芯片的码转换器,由于驱动能力有限,当控制32台以上解码器运行时,故障率很高。  解码器的动作是由CPU控制继电器的吸合来实现的,但CPU的驱动能力一般都不强,需要借助驱动芯片来实现继电器的控制,比如沈阳先凯丽柯公司的先柯解码器就使用了2片NLU2003型号驱动芯片,当CPU发出动作指令时由NLU2003芯片来驱动继电器的吸合和断开,2片NLU2003分别控制云台控制继电器和镜头控制继电器。
  挑选解码器的要点是:观察解码器电路板的光泽度,是否饱满,字体印刷是否清晰,元器件排列是否整齐。是否有中文接线说明,解码板厚度是否够厚,标准应该在1.5毫米以上,足够厚的解码板张力较强,可以适应更复杂环境,电路板变形机率更小,电路板边缘用手触摸会不会划手的感觉,如果有说明生产时切板机不够先进。
  解码器通常有2个参数需要人工设置分别是通信波特率和地址码。波特率是指解码器与硬盘录像机或矩阵通过485总线通信时的通信速率,不同的通信协议通信速率不相同,但大致可以分为1200、2400、4800、9600几种。它们通常用二进制拨码开关来设置,具体设置方法每种品牌各不相同。以先柯解码器为例,共计8位拨码开关,其中1、2位为通信波特率设置开关,3-8位为地址设置开关。
  地址码设置,由于485通信总线上一般都连结多个解码器为了把它们区别开,分别对每个解码器设置一个地址。地址码也是用二进制来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