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PCB中裸铜的画法

楼主(2013-10-23):
大家好!最近在关注RF部分的PCB,在pcb屏蔽罩的四周有裸铜,裸铜可以焊接屏蔽罩充分接地。
疑问点:目前看到两种情况;一种将铜皮分别放置在top,paste和solder层,共三层;另一种只将铜皮放在solder层。这两种最终的pcb上的裸铜一样吗,有什么区别?     一般情况下,画裸露铜放在哪一层?      谢谢!

网友A:
不要这么做,
用焊盘做成器件封装形式
要放几个就几个,

网友B:
楼上注意不错

网友C:
用焊盘方式,这个主意好

网友D: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E:
如果在底层裸铜,就在Bottom Solder画,这样可以的,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F:
我绝对不用焊盘,焊盘做多大;什么形状;要做多少种,每个焊盘都要添加网表,不加网表DRC过不去!如果板面比较大放上几千个还不把你累死,我很赞成demon_01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