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debugger->program

楼主(2013-10-23):
想请教一下,mplab ide 调试的时候除了配置位还有哪些需要改一下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Debug Executive
Programming failed
上面一直是这样,配置位我是按同事改的,同一个项目
MPLAB IDE V8.89      ICD 3
在线等

网友A:
提示编程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编程失败

不好意思,版主 我有事突然离开了

我配置位没问题,但是就是调试的时候烧写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版主 我有事突然离开了

我配置位没问题,但是就是调试的时候烧写不进去 ...

1、检查MPLAB设置的芯片型号和目标板芯片是否一致?
2、检查ICSP连接和电路相关要求是否符合?
3、检查目标芯片供电是否正确?
4、可以尝试更新一下ICD3的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MPLAB设置的芯片型号和目标板芯片是否一致?
2、检查ICSP连接和电路相关要求是否符合?
3、检查目 ...

同一台仪器和ICD3,我们代码、配置位相同、芯片型号是一致的

楼主:
清了一下  代码内存    然后就可以了,未知中,还要谢谢 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