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授时的问题

楼主(2013-10-23):
一直以来,搞机子总有时间不对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调下。
就去找有没授时的模块,一找,还真有,有GPS授时,长波授时,短波授时,还有个据说成本最低的低频时码授时。
于是,继续深究下去,发现这玩意儿道道还真是多,居然是一家公司搞的,还有人为此为官司的。
最后,看完判决结果,放了一个大心,搞模块没事。
所以,在这问下,有没人搞这低频授时的模块,价格几何,或者编码说明什么的。

网友A:
没有做个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个原理

楼主:
这么久了,都没人冒个泡,难不成都没人玩授时?
再有就是,发现有些人搞CDMA授时的,但按道理而言BPC码应该成本要低得多的。像短波授时个人感觉主要还是周期太长。

网友B:
低成本可用电波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成本可用电波钟

电波钟就是用的所谓的低频时码授时。就是那个所谓的BPC码授时,只是,那玩意儿大陆居然是某公司搞的,弄得模块都不好找。

网友B:
俺83年用收音机做过一个,接收中央台准点报时信号,用lm567做个1000Hz的带通滤波器,用门电路搭了一个检测电路,让准点报时前后5分钟内,1000Hz左右,并保持0.5s以上的信号通过,那就是准点报时的最后一响(上海台最后一响是1600Hz,持续1s,中央台是1000Hz,持续1s),用这个信号来对时钟进行清"0".
收音机部分把拉线盘拆掉,调好台后用蜡封固密封双连.现在可用锁相技术来稳频了.

网友C:
T叔的办法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83年用收音机做过一个,接收中央台准点报时信号,用lm567做个1000Hz的带通滤波器,用门电路搭了一个检测电路 ...

果然是老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