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时序]
dsp2812反复重启一般有什么原因造成呢?

楼主(2013-10-23):
(无正文)

网友A:
反复重启可能软件原因:1.看门狗  2.发生了中断但是找不到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B:
如果只是一个dsp开发板的话 一般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看到过dsp控制其他大功率设备时  干扰和一些脉冲会造成DSP复位
电源不稳  电压低于一定程度  造成DSP重启
楼上说的很对 软件肯定也是会造成周期复位的
中断发送找不到服务程序个人没有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复重启可能软件原因:1.看门狗  2.发生了中断但是找不到中断服务函数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遇到的情况应该不是这两种原因导致的。可能是dsp供电不稳或者什么干扰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一个dsp开发板的话 一般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看到过dsp控制其他大功率设备时  干扰和一些脉冲会造 ...

谢谢版主大人,能说的更具体一点吗,电源不稳,会造成dsp重启,我的程序在RAM里面,这个重启会导致ccs断开吗?

网友C:
重启会导致CCS断开的。

网友C:
确切的说是,DSP复位后,CCS 的DEBUG状态会失去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一个dsp开发板的话 一般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看到过dsp控制其他大功率设备时  干扰和一些脉冲会造 ...

我觉得会导致ccs连接断开。先说一下小弟这里的问题吧
受控制的GPIO引脚出现了随机不确定电平(RAM调试),是不是说明dsp已经掉电了(RAM程序丢失),而不只是ccs断开连接导致的(如果没掉电,程序还在ram里,GPIO应该还是确定电平吧),那么导致掉电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供电电源不稳定呢?
电源不稳到什么程度会导致dsp掉电啊。。。(小弟已经因掉电损失惨重了。。)
请版主耐心帮小弟分析下,也请路过的同道们来帮忙共同解决,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会导致CCS断开的。

谢谢你的回答!
我是程序丢失了,那看来是掉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会导致ccs连接断开。先说一下小弟这里的问题吧
受控制的GPIO引脚出现了随机不确定电平(RAM调试) ...

不知道你DSP复位后的表现是什么?只是断开连接么?
你说复位后GPIO电平不稳定,但是我认为每次复位后都是默认的电平状态,应该也是比较规律的变化吧。
对电源方面我了解的不多,不过DSP的工作电压是有范围的,如果超出范围了就肯定会复位咯。
不知道你DSP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不是验证过的板子,就应该考虑从板子找找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会导致ccs连接断开。先说一下小弟这里的问题吧
受控制的GPIO引脚出现了随机不确定电平(RAM调试) ...

如果是电源不稳导致CCS和硬件仿真器断开  CCS会瞬间检测到的   出现CCS无响应或出现连接错误提示对话框
如果仿真器性能不好  稳定性不好   或CCS安装的系统稳定性不好   就会出现CCS和仿真器连接正常
并且CCS还可以点击停止   但是DSP端代码运行已经停止   当你重新装入代码时会出现错误
这说明早就掉了    需要断开重新连接    以上是个人曾经遇到过的情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人,能说的更具体一点吗,电源不稳,会造成dsp重启,我的程序在RAM里面,这个重启会导致ccs断 ...

如果是重启  就如同复位  你可以试一下正在run的时候复位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DSP复位后的表现是什么?只是断开连接么?
你说复位后GPIO电平不稳定,但是我认为每次复位后都是 ...

我的程序是在RAM里调试的,运行时突然出现GPIO状态不稳定(接触器动作导致的),是不是说明程序丢失了呢,我想问一下,dsp除了掉电还有其他可能让程序丢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重启  就如同复位  你可以试一下正在run的时候复位一下看看

老大也来看看
我的程序是在RAM里调试的,运行时突然出现GPIO状态不稳定(接触器动作导致的),是不是说明程序丢失了呢,我想问一下,dsp除了掉电还有其他可能让程序丢失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也来看看
我的程序是在RAM里调试的,运行时突然出现GPIO状态不稳定(接触器动作导致的),是不是说明 ...

别的可能不清楚了   你直接烧写到flash   上电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可能不清楚了   你直接烧写到flash   上电看看吧

谢谢谢谢!
版主大人,怎么给分啊,20分给完了点结贴,显示分数分配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版主大人,怎么给分啊,20分给完了点结贴,显示分数分配错误。。 ...

你要把你的20分分配给给你回帖的人  分配的分数之和等于20才能结贴给分
如果还是不行  @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的可能不清楚了   你直接烧写到flash   上电看看吧

我记得 DSP的程序都是在RAM里面运行的,就算烧进FLASH 也只是flash引导加载程序到RAM吧?
所以,是不是 就算烧进FLASH里面,RAM里的程序在复位的时候还是会丢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 DSP的程序都是在RAM里面运行的,就算烧进FLASH 也只是flash引导加载程序到RAM吧?
所以,是不是  ...

程序肯定是要烧写到内部ROM中才不会掉电丢失   上电运行可以做flash中也可以搬移到RAM中运行
两者之间只是执行效率的关系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肯定是要烧写到内部ROM中才不会掉电丢失   上电运行可以做flash中也可以搬移到RAM中运行
两者之间只 ...

我的程序都是在RAM中跑的,如果是在flash中跑的话,不知道FLASH的擦写次数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我记得ST的MCU 是10W次的擦写次数。
执行效率的差别好像还很大呢,我在网上看的别人的分享是这么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程序都是在RAM中跑的,如果是在flash中跑的话,不知道FLASH的擦写次数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我记得ST的 ...

flash的擦写一般都在10W次以上   够你擦写多少年
代码要上电后开始执行  肯定是要固化到flash中的

楼主:
分数有限,聊表心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程序都是在RAM中跑的,如果是在flash中跑的话,不知道FLASH的擦写次数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我记得ST的 ...

flash确实有擦写次数限制,不过速度也可以做到和ram一样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flash确实有擦写次数限制,不过速度也可以做到和ram一样快的。

flash 的速度能和RAM一样快,没这个概念。。。。。
不知道是在什么级数上一样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 的速度能和RAM一样快,没这个概念。。。。。
不知道是在什么级数上一样快? ...

执行代码时间上可以差不多吧,在ram和flash执行时的现象是一样的。

楼主(2013-11-23):
这个帖子结贴有问题,只能无满意答案结贴了哦,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