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程序编译问题 急急急!!!

楼主(2013-10-23):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EvaRegs     C:\\CCStudio_v3.3PLA\\MyProjects\\qwm\\Debug\\PWM.obj
_GpioMuxRegs C:\\CCStudio_v3.3PLA\\MyProjects\\qwm\\Debug\\PWM.obj
_SysCtrlRegs C:\\CCStudio_v3.3PLA\\MyProjects\\qwm\\Debug\\PWM.obj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ebug/qwm.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源程序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DSP281x_SysCtrl.h"
#include "DSP281x_Gpio.h"
#include "DSP281x_Ev.h"

void InitSysCtrl(void)       //系统初始化
{
  Uint16 i;
  EALLOW;
  SysCtrlRegs.WDCR=0x0068;    //禁止看门狗
  SysCtrlRegs.PLLCR.all=0xA;      //初始化PLL
  for(i=0;i<5000;i++)
  {}
  SysCtrlRegs.HISPCP.all=0x0001;    //HSPCLK=75MHz
  SysCtrlRegs.LOSPCP.all=0x0002;    //LOSPCP=37.5MHz
  SysCtrlRegs.PCLKCR.bit.EVAENCLK=1;   //使能EVA时钟
  EDIS;
}

void InitGpio(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bit.PWM1_GPIOA0=1;
   GpioMuxRegs.GPAMUX.bit.PWM2_GPIOA1=1;
   GpioMuxRegs.GPAMUX.bit.PWM3_GPIOA2=1;
   GpioMuxRegs.GPAMUX.bit.PWM4_GPIOA3=1;
   EDIS;
}

void InitEv(void)
{
   EvaRegs.T1CON.bit.TMODE=2;        //连续增模式
   EvaRegs.T1CON.bit.TPS=1;         //T1CLK=75/2=37.5MHz
   EvaRegs.T1CON.bit.TENABLE=0;     //暂时禁止T1计数
   EvaRegs.T1CON.bit.TCLKS10=0;     //使用内部时钟T1CLK
   EvaRegs.T1PR=0x03cf;
   EvaRegs.T1CNT=0;
   EvaRegs.COMCONA.bit.CENABLE=1;   //使能比较单元的比较操作
   EvaRegs.COMCONA.bit.FCOMPOE=1;   //使能输出
   EvaRegs.COMCONA.bit.CLD=2;

   //死区时间4.27us
   EvaRegs.DBTCONA.bit.DBT=10;      //死区定时器周期,m=10
   EvaRegs.DBTCONA.bit.EDBT1=1;     //死区定时器1使能
   EvaRegs.DBTCONA.bit.EDBT2=1;     //死区定时器2使能
   EvaRegs.DBTCONA.bit.DBTPS=4;     //死区定时器预定标因子

   EvaRegs.ACTRA.all=1;              //设定引脚PWM1~6的动作属性,低电平有效
   EvaRegs.CMPR1=0x01e8;            //PWM1、2的占空比50%
   EvaRegs.CMPR2=0x01e8;            //PWM3、4的占空比50%
}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Gpio();
   InitEv();
   EvaRegs.T1CON.bit.TENABLE=1;
   for(;;)
   {
   }
}

楼主:
这个怎么办啊

网友A:
确实没找出来问题   实在不行   打包上传看看

网友B:
是不是头文件的搜索路径出了问题啊。。。。代码上我也没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头文件的搜索路径出了问题啊。。。。代码上我也没看出问题

亲,这个程序应该可以产生PWM波把,上面的问题我解决了,但是在示波器上看不到方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找出来问题   实在不行   打包上传看看

亲,这个程序应该可以产生PWM波把,上面的问题我解决了,但是在示波器上看不到方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这个程序应该可以产生PWM波把,上面的问题我解决了,但是在示波器上看不到方波啊 ...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谢谢。请问这是几路PWM啊,我是初学者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是几路PWM啊,我是初学者啊

还是没有测到PWM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是几路PWM啊,我是初学者啊

应该是4路   还是先看看EV吧
我分享了此文件  讲解非常详细
https://bbs.21ic.com/icview-5883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4路   还是先看看EV吧
我分享了此文件  讲解非常详细
https://bbs.21ic.com/icview-588319-1-1.ht ...

亲,我看了,用示波器还是测不出来啊

楼主:
这就是我的pwm程序,编译连接都没问题,但在引脚上测不到pwm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

亲,怎么样啊

网友C:
你这个加库了吗 设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