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xcf32p配置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10-23):
大家好,我现在在设计一个virtex 5的fpga板子,在配置电路上遇到一个问题,涉及了两片FPGA,现在想使用两片PROM级联的方式,FPGA均配置为slave serial模式,关于配置时钟的问题,手册上说slave serial模式下cclk可以外接振荡器也可以采用PROM的CLKOUT信号,当使用CLKOUT信号时需要将CLKOUT通过一个4.7K电阻拉高,我的问题是这里的CLKOUT怎么驱动CCLK,是直接连到FPGA的CCLK吗?资料上没有给出CLKOUT的连接方法。。。
下面这段是手册上的说明:
3 In Slave Serial mode, the configuration interface can be clocked by an external oscillator, or
optionally the CLKOUT signal can be used to drive the FPGA's configuration clock (CCLK).
If the XCFxxP PROM's CLKOUT signal is used, then it must be tied to a 4.7KΩ resistor pulled
up to VCCO.                                                    ---Platform Flash In-System Programmable Configuration PROMS  pp.20

网友A:
难道图上给你的东西还不够清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图上给你的东西还不够清楚么?

我只是想确认下slave serial模式下怎么使用 clkout,图上好像没有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确认下slave serial模式下怎么使用 clkout,图上好像没有阿。

那里不正连着么?

网友A:
再仔细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瞅瞅

感谢猴哥的关注,我在另一个文档里找到了CLKOUT的连接方法(Platform Flash PROM User Guide):

网友(2015-04-16):
引用 网友A:
难道图上给你的东西还不够清楚么?

我照这个图接的,结果我现在死活扫描不到2个32P芯片,我直接了单个的SPARTAN6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