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T100恒流源和放大电路

楼主(2013-10-23):
请问图片里左边画圈的地方是直接接电源吗?4.096这个电压太麻烦,能直接输入5V吗?还有右边的圈里面的U1B不用再加电压了是吗?谢谢急用。。。。请大神回答

网友A:
1)4.096V正好是2的12次方,应该是基准电压,由温飘系数低的基准芯片给定(如REF5040等类似的芯片),当然其他地方有很稳定的电压也可以用(如DAC输出)。

2)PT100是测温元件,如果其流过的电流过大,则器件功耗导致自身发热,会造成 测温准确度的降低。一般要求这个电流为1mA。你的图设计的是4.096/3.3k = 1.24mA。你用7805的5V有两个问题,一是7805本身温飘较大。二是PT100电流也变大。

3)U1B和U1A 属于U1的两个部分,是PROTEL的一种画法,其实电路板上应该是同一个8脚芯片,也就是通用单电源双运放LM3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96V正好是2的12次方,应该是基准电压,由温飘系数低的基准芯片给定(如REF5040等类似的芯片),当然 ...

那这个基准电压可以换个小点的吗?我的DAC最高提供4.08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基准电压可以换个小点的吗?我的DAC最高提供4.08V电压。。。

可以,建议改小,把电流控制在1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建议改小,把电流控制在1mA

那多少比较合适呢?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你的DAC是最高能提供4.08V  说明你的DAC是12位的。 只是出不到接近满幅值罢了

根据你的电阻,你应该出接近3.3V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AC是最高能提供4.08V  说明你的DAC是12位的。 只是出不到接近满幅值罢了

根据你的电阻,你应该出接近 ...

那我就输出3.2V行吧,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就输出3.2V行吧,呵呵。。。

电流的大小只要是使电流在1MA附近就行是吧?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不需要2的N次方这样的要求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的大小只要是使电流在1MA附近就行是吧?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不需要2的N次方这样的要求是吧? ...

比如你用2.048V, 电阻用2K,电流1.024mA。

你计算电阻值就是R = 采样电压U,除以1.024mA 得出阻值再去查表。

除1.024可以用采样电压右移10位来计算,还省去除法了,除法运算占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用2.048V, 电阻用2K,电流1.024mA。

你计算电阻值就是R = 采样电压U,除以1.024mA 得出阻值再去查 ...

奥。。。你的意思是用计算比较方便的电压。。。对了,还有一个问题,网上说PT100每升一度,电阻增大0.385欧姆,请问这个数值适用于PT100所能承受的所有温度,还是只有0—100摄氏度?

网友C:
4.096V是硅的原子特性决定的。跟2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96V是硅的原子特性决定的。跟2没关系。

奥。。。谢谢,我想问问PT100每升一度,电阻增大0.385欧姆,请问这个数值适用于PT100所能承受的所有温度,还是只有0—100摄氏度?

网友C:
所有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温度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谢谢,我想问问PT100每升一度,电阻增大0.385欧姆,请问这个数值适用于PT100所能承受的所有温度 ...

PT100 阻值跟温度关系在大的温度范围内并非完全线性。请不要被误导~!如果完全线性,那也不必有“非线性补偿”这个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00 阻值跟温度关系在大的温度范围内并非完全线性。请不要被误导~!如果完全线性,那也不必有“非线性 ...

那么非线性补偿怎么弄呢?没接触过这个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楼主的等效电路图不正确

网友D:
等效电路中的pt100更改为R1-3.3k

网友A:
有关于PT100的 帖子,终极帖子就是下面,别的都无须多说了。不明白的自己看帖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694-1-1.html

顺便瞻仰一下测量领域的大侠lymex的帖子吧:
http://bbs.38hot.net/thread-79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于PT100的 帖子,终极帖子就是下面,别的都无须多说了。不明白的自己看帖吧。

https://bbs.21ic.com/ic ...

恩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建议改小,把电流控制在1mA

你好,那个帖子我看了很好啊。我想用右图的方法做这个电路,但是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请多包涵。我的问题是:恒流源电路怎么做呢?是左图这样做吗?经过PT100的电流怎么计算呢?经过计算得出来的电阻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0.385欧姆/度来直接计算呢?谢谢您了。

网友A:
1、LM358这个电路就是个简单的恒流源,i = 4.096/3.3K

2、   话说PT100读温度,一是知道它电阻和温度的关系,用软件建立一个表格,读出电压除以电流算出电阻,然后查表得温度,这就是查表法(这个表叫分度表)。二是非线性校正,然后根据电阻和温度的关系算出温度,校正目的就是让它的电阻值和温度值变为线性关系,有几种做法:
   (1)硬件非线性校正电路。电路出来的电压软件直接就认为它是线性的。就是帖子里写的几种电路,我没做过,实际效果不知。
    (2)软件拟合出非线性关系,然后用软件修正非线性。一种是做2次函数拟合,二种是分段线性拟合。

实际中大多采用查表法。表的分辨率有限,大多都是往表里插数来提高分辨率。精度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M358这个电路就是个简单的恒流源,i = 4.096/3.3K

2、   话说PT100读温度,一是知道它电阻和温度的关 ...

嗯,我接的这个图好像就是效果很好,我想用程序直接算出温度,请问可以吗?

网友E:
左边圈和右边圈那是一个芯片的两个部分,左边里已经接上电和地了是4脚和8脚,右边圈是5、6、7脚你还想在哪个脚接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边圈和右边圈那是一个芯片的两个部分,左边里已经接上电和地了是4脚和8脚,右边圈是5、6、7脚你还想在哪 ...

嗯,对啊,所以只要4和8脚接上电不就行了,5.6.7脚就不用接电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接的这个图好像就是效果很好,我想用程序直接算出温度,请问可以吗? ...

应该可以,因为你没说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因为你没说精度要求

嗯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