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升阳的看法

楼主(2013-10-23):
   本人从事安全类产品的开发,具体说产品就是防火。消防上电源模块,隔离模块用的都比较多,但是金升阳产品见到的少。
分析原因我觉得主要是有2个方面
其一我认为是价格方面,大家更喜欢用个普通电源芯片比如2576,然后加压敏电阻,TVS管等,这样更便宜,而且总觉得比封装好的厚膜器件要好
其二对产品不信任,大家做抗干扰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些市面上推广较多,支持较好的模块。大家对一些推广少的产品比较害怕。
希望 价格低 质量好 这是所有的产品设计者喜欢的

网友A:
你好!非常感谢分享您的看法。
第一点,采用普通电源芯片加防护器件做的电源转换是安全类产品中用得比较多的方案,我个人觉得最主要的出发点应该是成本的考虑,而使用电源隔离模块价格贵。但是从产品的角度讲,模块产品的成本就高,工艺和可靠性其实应该会更好,比如防潮、静电等,安全性也会更好,高压端和低压端没有电气连接。
第二点,金升阳产品在市场上的公认度和推广度应该是非常好的,而且也深入到各个行业上,在做抗干扰的设计上,金升阳有自己的EMC工程师,很好的为我司产品设计和客户系统设计提供解决方案,这是很多公司没有的。
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网友B:
楼主这样说,很明显就是没怎么用过电源模块,对于国内电源模块来说,金升阳在大功率方面可能没有太多优势,但小功率的电源模块市场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其宣传的力度也并不小。在各种展会、研讨会都可以见到金升阳的身影,不过总体上来说,金升阳产品如果能够再便宜一点就好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说,很明显就是没怎么用过电源模块,对于国内电源模块来说,金升阳在大功率方面可能没有太多优势, ...

优势是相对的,和那些没有比较级的比一点意义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