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通过DDR3控制器将DDR3应用到具体的工程里面

楼主(2013-10-23):
VC707的板子,MIG1_7
我的ddr3现在MIG的例子研究完了,下一步想把它应用到具体的工程里面,想请教一下我该如何下手?

网友A:
MIG例子研究完了还不知道如何下手?那只能说明没有看懂~。

网友B:
XILINX有个开发板的例子

楼主:
现在MIG 的example design 通过sim.do我已经仿真出来了
(1)我想问一下在sim的top.v里面 parameter DATA0_MAP  = 96'h009_000_003_001_007_006_005_002;
   parameter DATA1_MAP  = 96'h014_018_010_011_017_016_012_013;
   parameter DATA2_MAP  = 96'h021_022_025_020_027_023_026_028;
   parameter DATA3_MAP  = 96'h033_039_031_035_032_038_034_037;
   parameter DATA4_MAP  = 96'h231_238_237_236_233_232_234_239;
   parameter DATA5_MAP  = 96'h226_227_225_229_221_222_224_228;
   parameter DATA6_MAP  = 96'h214_215_210_218_217_213_219_212;
   parameter DATA7_MAP  = 96'h207_203_204_206_202_201_205_209;
   parameter DATA8_MAP  = 96'h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
   parameter DATA9_MAP  = 96'h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
   parameter DATA10_MAP = 96'h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
   parameter DATA11_MAP = 96'h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
   parameter DATA12_MAP = 96'h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
   parameter DATA13_MAP = 96'h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
   parameter DATA14_MAP = 96'h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
   parameter DATA15_MAP = 96'h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
   parameter DATA16_MAP = 96'h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
   parameter DATA17_MAP = 96'h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
   parameter MASK0_MAP  = 108'h000_200_211_223_235_036_024_015_004;
   parameter MASK1_MAP  = 108'h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_000;
这些map是什么意思,我有点看不懂,
(2)还有这一段:
/ Memory Models instantiations
  //**************************************************************************//

  genvar r,i;
  generate
    for (r = 0; r < CS_WIDTH; r = r + 1) begin: mem_rnk
      for (i = 0; i < NUM_COMP; i = i + 1) begin: gen_mem
        ddr3_model u_comp_ddr3
          (
           .rst_n   (ddr3_reset_n),
           .ck      (ddr3_ck_p_sdram[(i*MEMORY_WIDTH)/72]),
           .ck_n    (ddr3_ck_n_sdram[(i*MEMORY_WIDTH)/72]),
           .cke     (ddr3_cke_sdram[((i*MEMORY_WIDTH)/72)+(nCS_PER_RANK*r)]),
           .cs_n    (ddr3_cs_n_sdram[((i*MEMORY_WIDTH)/72)+(nCS_PER_RANK*r)]),
           .ras_n   (ddr3_ras_n_sdram),
           .cas_n   (ddr3_cas_n_sdram),
           .we_n    (ddr3_we_n_sdram),
           .dm_tdqs (ddr3_dm_sdram[i]),
           .ba      (ddr3_ba_sdram[r]),
           .addr    (ddr3_addr_sdram[r]),
           .dq      (ddr3_dq_sdram[MEMORY_WIDTH*(i+1)-1:MEMORY_WIDTH*(i)]),
           .dqs     (ddr3_dqs_p_sdram[i]),
           .dqs_n   (ddr3_dqs_n_sdram[i]),
           .tdqs_n  (),
           .odt     (ddr3_odt_sdram[((i*MEMORY_WIDTH)/72)+(nCS_PER_RANK*r)])
           );
      end
    end
  endgenerate貌似主要是通过这一段来调用控制器程序的,但是我还是看不懂,希望大家帮一下忙
(3)还有,如果我想让DDR3控制器传输我自己写的数据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ILINX有个开发板的例子

猴哥我想问一下,我去哪里下载赛灵思开发板的例程呢?官网么?

楼主:
官网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