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这个电源是不是很不干净

楼主(2013-10-23):
最近我们使用的电机驱动器老是报霍尔错误,我查看了下霍尔的电源,从波形中可以看到这个电非常不稳定。霍尔传感器供电时5V的,这个5V由72V直流电降压得到。下面是我测量到的两张图:第一张图可以看到电源是跟很粗的线,第二章图将示波器的时间轴调成10ns美格时,电源基本上是一个副值为1V的正弦波。

网友A:
第二张图正常吧,你都打到纳秒级别了,肯定不可能是直线了。你打到交流档看看纹波是多少,不行就滤波。话说竟然是直接降压,而且是那么多,看看你的72V电源是否干净

网友B:
60MHz的电源纹波太抢眼了。

网友C:
我认为第二张图不能叫纹波.估计是引进的干扰什么的.

楼主:
抱歉,回复晚了。本来打算好好的研究下这个问题的,但是老大说了算了,就这么将就着。

楼主:
这样的东西都敢放过,可悲我司做不好一样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正常吧,你都打到纳秒级别了,肯定不可能是直线了。你打到交流档看看纹波是多少,不行就滤波。话说 ...

问题是在ms级上看到的一根幅度近1V的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