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电源内阻对信号回路的寄生震荡的影响,求助

楼主(2013-10-23):
看到 书上如何镇压电源的纹波一节。
在使用LDO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如果信号回路上有寄生的低频振荡,(比如音频电路中,喇叭里面有“噗噗”的周期性声音)一般是电源低频内阻太大,增加对地并联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通常可以解决。
2.如果信号回路上有寄生的高频振荡,(比如音频电路中,喇叭里面有“吱吱”的尖叫声、视频电路上图像有垂直条纹)一般是电源的高频内阻太大,增加对地并联的陶瓷电容的容量,通常可以解决。

请问:电源的低频内阻,高频内阻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以上做法能见效??

网友A:
低频内阻?高频内阻???     貌似作者想用“内阻”这个“理论”解释一切啊。。。
对于你这样的初学者,作者比喻的还不到位,我来试试

直观的说,从电源给你的电路供电相当于农村从河里挖条沟过来给麦子灌溉。

大电解,相当于你给你的麦地(电路)挖了一个小水塘,这样经过水塘的“缓冲”你麦地里的水面就稳多了,不会有太多的水波。。。

小瓷片,相当于河里有很多小鱼小虾杂草癞**之类的烦人东西,你不想让他们过去,就在管子那里加个过滤网,这样你田里的水就干净了。。。

网友B:
原作者用“内阻”来解析“因退耦不良引起反馈震荡”,机制是正确的
(并非自激都是内阻之祸)
相比之下,用“麦田小虾”来作比如,懂的人能懂,不懂的还是糊涂
(从楼主疑问看,楼主尚未意识到“内阻”的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低频内阻?高频内阻???     貌似作者想用“内阻”这个“理论”解释一切啊。。。
对于你这样的初学者,作 ...

通俗易懂,膜拜!!!低频缓冲,高频滤波。那,有关这里的低频振荡和高频振荡又是怎么产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