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loader demonstrater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3-10-23):
利用st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er下载程序,boot0已经设置为1,boot1设置为0,经常无法下载程序,提示界面如下:
或者是"无法打开com口,串口正在被其他程序占用"
或者是:
不清楚是个什么情况,还望各位大侠指点
注:小弟分别用了我的和同学的usb转串口线,还是出现此问题

试一下点击next之前先按一下板子RESET按键

网友A:
txd rxd那两个脚会不会虚焊了啊
或者就单片机坏的

网友B:
哪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颗芯片?

stm32f103zet6,在外接设备(两个l298n模块,引脚分别为PA1 PA3 PA4 PA5 PA6 PA7 PB0 PB1 PF11 PF12 PF13 PF14)外部供电断开的状况下可以下载,当给l298n供电后,就不能下载程序了,断开l298n的电源后仍然不能下载,整个板子断电一段时间后,今天下午发现又能下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本人板子的串口引脚固化为PA9 PA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颗芯片?

刚才说是给l298n通电,是通电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不能下载,在开始通电的一段时间里还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C:
单片机会不会已经挂掉了   楼主   或者是电路里面  哪里有虚焊  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就是说MCU某些情况下可以连通PC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那么USART这个口本身是好用的。

bootloader运行起来,USART1_RX引脚等待接收0x7F数据帧,然后回复主机0x79,表示MCU准备就绪来接收上位机的命令了。

LZ可以调试一下,USART1_RX和TX的收发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MCU某些情况下可以连通PC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那么USART这个口本身是好用的。

bootloader ...

香主,今天又出现该问题了,调试了一下串口,向stm32发送7F,电脑收到的数据位7E,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D(2015-08-0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出现这问题了了,但其他人都是这方式每错,很是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