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

楼主(2013-10-23):
各位大神:小弟求助,请问PID参数在线整定是什么意思??其中的在线是指什么?还有离线整定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在线整定应该是在系统整定的意思吧,就是在不把芯片取下来的情况下,通过编程接口或者串口等接口就可以修改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