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学习心得+Kinetis之K60初认识】

楼主(2013-10-23):
拿到《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践-ARM Cortex-M4 Kinetis微控制器》一书有三天了,每天晚上回来必读!
发现工作之后,时间真的很少,每天上班忙活一整天,有时还要加班!下班回家后做饭、吃饭、散步,回来后就八点左右了,也就两个来小时的看书时间!
扯远了,开始心得。。。

工作中用的最多的是Cortex™-M3和M0内核,因为网上资料多、易移植等条件,目前使用的皆是依法半导体的STM32系列MCU,对M0和M3内核有了初步的了解。Cortex™-M4 处理器是由 ARM 专门开发的最新嵌入式处理器,在M3的基础上强化了运算能力,新加了浮点、DSP、并行计算等,用以满足需要有效且易于使用的控制和信号处理功能混合的数字信号控制市场。而Kinetis K系列微控制器是飞思卡尔公司于2010年下半年推出的,是业内首款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微控制器。
目前,Kinetis K系列的微控制器有K10、K20、K30、K40、K50、K60和K70等几个子系列:
其中K50子系列是专用于医疗器械方面的专用系列,具有独特的应用特性,这个正是小弟所在行业需要用到的MCU,希望能早日学会Kinetis K系列的知识,以后能够将K50用到自己设计的产品中去。

顺带提一下目前Kinetis其他系列的微控制器:
E系列、L系列和M系列皆是Cortex™-M0+内核,E系列的亮点是可在复杂电气噪声环境和要求高可靠性的应用中保持高稳定性,供电在2.7–5.5 V范围内,属于宽电压范围;L系列的亮点是低功耗,具有优化的动态和停止电流并提供出色的处理性能,只是还没有用过。M系列专为高精度测量而设计,适用于用电计量、测试和测量,集成了高精度24位Σ-Δ转换器和低噪声放大器,这一系列还是私下里和周立功客服闲聊时得到的信息,有机会拿几片回来测试一下,看能否取代目前公司高精度测量使用TI的ADS1251/2方案,一片ADS1251居然四十几块。。。
W系列是 K系列升级版,带无线技术,与K系列软件兼容,并配有RF收发器,为升级到更高的性能、存储器和特性集成提供了一个可扩展路径。

继续回到主题K60上来,结合下图,可以快速了解K60特性: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产品的特性进行选型,其实,如果不考虑成本,为了日后产品的升级,直接上手K60是个好的办法,O(∩_∩)O~

K60的选型,根据下图中Kinetis系列芯片命名格式

FlexMemory是个好东东,有了它,产品就不需要24C02等东东了,请看比较:
结合以上介绍,可以选择自己称心的型号了

K60的最小系统
一般情况下,MCU的硬件最小系统由电源、晶振及复位等电路组成。
晶振电路部分

最小系统部分有几点疑问:
1.K60的引脚功能部分介绍说复位引脚 是一个专用引脚,内部含有上拉电阻。那意思是不是说复位电路部分的10K电阻可以去掉呢?
2.主晶振一定要使用有源晶振吗?无源行不行呢?
3.JTAG部分,仿真器可以使用像JLINK/ULINK/STLINK等常用仿真器吗?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A:
1 JTAG、JLINK、ULINK、ST-LINK的简介
                     1.1 JTAG
JTAG用的计算机的并口,JTAG也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现在多数的高级器件都支持JTAG协议,如DSP、FPGA器件等。
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
相关JTAG引脚的定义为:TCK为测试时钟输入;TDI为测试数据输入,数据通过TDI引脚输入JTAG接口;TDO为测试数据输出,数据通过TDO引脚从JTAG接口输出;TMS为测试模式选择,TMS用来设置JTAG接口处于某种特定的测试模式;TRST为测试复位,输入引脚,低电平有效。
1.2JLINK
J-Link是针对ARM设计的一个小型USB到JTAG转换盒。它通过USB连接到运行Windows的PC主机。J-Link无缝集成到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中,它完全兼容  PNP(即插即用):
(1)支持所有ARM7和ARM9体系;
(2)下载速度高达50KB/秒;
(3)无需外接电源(USB取电) ;
(4)最高JTAG速度达8MHz ;
(5)自动速度识别 ;
(6)固件可升级;
(7)20脚标准JTAG连接器;
(8)带USB连线和20脚的扁平线缆;
(9) 可以用于KEIL ,IAR ,ADS 等平台 速度,效率,功能均比ULINK强
J-LINK仿真器V8版,其仿真速度和功能远非简易的并口WIGGLER调试器可比。J-LINK支持ARM7、ARM9、ARM11、Cortex-M3核心,支持ADS、IAR、KEIL开发环境。V8.0版本除拥有上一版本V7.0的全部功能外,软硬件上都有改进:
(1)V8.0版的SWD硬件接口支持1.2-5.0V的目标板,V7.0只能支持3.3V的目标板。
(2)V8.0使用双色LED可以指示更多的工作状态,V7.0只有1个LED指示灯。
(3)V8.0增强了JTAG驱动能力,提高了目标板的兼容性。
4)优化了固件结构,使应用程序区扩大一J-Link ARM主要特点。
1.3 ULINK
      ULINK——ULINK2ARM公司最新推出的配套RealViewMDK使用的仿真器,是ULink仿真器的升级版本。ULINK2不仅具有ULINK仿真器的所有功能,还增加了串行调试(SWD支持,返回时钟支持和实时代理等功能。开发工程师通过结合使用RealViewMDK的调试器和ULINK2,可以方便的在目标硬件上进行片上调试(使用on-chip JTAGSWDOCDS)Flash编程。
1.4 ST-LINK
ST-LINK /V2指定的SWIM标准接口和JTAG / SWD标准接口,其主要功能有:
(1)编程功能:可烧写FLASH ROM、EEPROM、AFR等。
(2)仿真功能:支持全速运行、单步调试、断点调试等各种调试方法,可查看IO状态,变量数据等等。
(3)仿真性能:采用USB2.0接口进行仿真调试,单步调试,断点调试,反应速度快!
(4)编程性能:采用USB2.0接口,进行SWIM / JTAG / SWD下载,下载速度快!
1.5 简述区别
JLINK的功能要比JTAG强大,因为JTAG用的是并行口,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不方便,而且功能也不如JLINK。ULINK功能更加强大。
ULINK是KEIL公司开发的仿真器,专用于KEIL 平台下使用,ADS,iar 下不能使用
   JLINK 是通用的开发工具,可以用于KEIL ,IAR ,ADS 等平台 速度,效率,功能均比ULINK强
   ULINK2的下载速度和调试速度确实没有JLINK的快。

网友A:
芯片复位引脚内部有上拉电阻;但为避免干扰建议在复位引脚再加上1K~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B:
回答你的三个问题,问题隐藏的够深,没注意到,呵呵。
1,正如4楼所讲,最好外部加上上拉,飞思卡尔的快速指南也推荐了,如下:

2,主晶振是可以使用无源的,并不是一定要有源晶振。

3,JTAG部分是可以使用Jlink等常用仿真器的。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解答
疑惑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