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了,做这些题目行不行

楼主(2013-10-23):
要毕业设计了,导师叫我们自己想一些题目,关于单片机或者PLC的都行,不能太简单(像交通灯和温度计都不行),下面这些题目大家感觉可行吗?
1、数字电压表
2、电子密码锁
3、数字式可调稳压电源
总感觉这些太普通,没什么新颖的地方,没亮点。大家有没有什么奇特、功能特别的设计,或者一些日常生活中现有电子产品的功能改善的思想?

网友A:
题目可以是常规的,即使是交通灯,如果是实用级别的,毕业设计能做出来就就是优秀中的优秀了,关键在于内容。就楼主所言的3个项目,可以从小学课外制作涵盖到博士后研究,区别就在于具体内容。
比如:数字电压表。如果做成市售几十块的万用表那种方案,那是小学生或者初中生课外制作的水平,至少我上小学时装的7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比这个复杂。如果是基于MCU并有点AD算法,那么作为大学电子学课程的课程设计合适,但做毕业设计就显得不够,过于简单了。如果再加上什么自动换挡、数值存储、ACDC自动通吃且精度和稳定性高于市售普通的3位半万用表,那么作为毕业设计就很合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题目可以是常规的,即使是交通灯,如果是实用级别的,毕业设计能做出来就就是优秀中的优秀了,关键在于内容 ...

超级同意春哥。做什么东西,做到极致都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万用表都认Fluke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就是它的量产性能极佳。

网友C:
做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可以是常规的,即使是交通灯,如果是实用级别的,毕业设计能做出来就就是优秀中的优秀了,关键在于内容 ...

说的很有道理,我想我知道设计方向了,真的非常谢谢。

网友:
做一款,《四级必过智能笔》

网友D:
我只能说,这些题目弱爆了!我也要做毕业设计咯。你这些题目还不如我平时的课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