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参数的确定?

楼主(2013-10-23):
如上图,为运放电流放大电路图,以上几个参数我无法确认,麻烦大侠帮忙解答下。
1、红外接收的信号是每次30us,400ms一次的红外信号。R1:200K是怎么选的,选多大的合适?
2、C1、C4为隔直通交的电容,这个电容参数怎么选择?我查看了下,有这样的说法:C=(3~10)*1/(2pi* FL*RL(
   这里的FL是输出频率,RL是输出负载,怎么确认
3、R3、C2有说法是滤除高频信号,产生超前的相位补偿,这说法对吗?参数如何选择?
4、R2、R4是反馈电阻,产生27倍的放大倍数,为什么不选用27K/1K呢,也是27倍啊,有哪些影响
5、反馈补偿电容,有说法也是产生超前的相位补偿,容值根据经验0点几皮发到几皮发到几十皮发
    有这个反馈补偿电容有大概的公式算法吗?
以上,麻烦大侠帮忙解答下,麻烦了,谢谢!!!

网友A:
R1, C1, C2, R3 其实就是个输入信号的整形滤波处理电路.
它们的取值最决定的因素是信号源. 就是红外接收器上出来的信号.

网友B:
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C1, C2, R3 其实就是个输入信号的整形滤波处理电路.
它们的取值最决定的因素是信号源. 就是红外接收器 ...

R1 的取值对红外信号的幅值会有影响,不能算是滤波,应该算偏置电阻,R3、C2是滤高频的,我是想知道怎么取值,红外信号是每次30us、400ms一次的低幅值信号....
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还是没有给出 光电管 的特性.
R1 是变阻或变流型传感器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的, 取值依赖于信号源的最大电流或电阻范围, 目的是保证传感器精度和可靠性的条件下, 获得尽量大的信号电压或功率, 楼主自己根据情况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