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教模拟电路中抬升信号电平的方式的

楼主(2013-10-23):
我最近的在做一个项目的,其中涉及到检测到的传感器的信号的处理的,该传感器输出的电信号为交变的类似正弦信号,其输出的信号的我需要用单片机进行采集的,但是单片机只能采集正信号的,对负信号的没法采集的。。。。。:L:L:L:L

楼主:
该信号的正负最大幅值的为±2.5V的,我的单片机的采集范围为0~2.5V的,请问怎样才可以把这个信号完完整整的采集到的呢?

楼主:
查了些资料的,这里涉及到信号电平的抬升,可以整体上将该信号抬升到0V以上的。。。。该怎样做呢?

网友A:
这个整体的在该信号上加一个直流的电压的吧

网友A:
直流电压在2.5V即可

网友B:
这个用下运放做的加法器的试一下啊

网友C:
如果没有直流偏移或者不需要关注直流成份,用电容隔一下,串联个电阻,再用两个电阻弄个直流偏置就成了.

网友D:
楼上可以

网友D:
也可以用二极管是,来直流恢复

网友E:
运放的加法电路就行了,教科书上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方案非常好的,我下去试试的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的加法电路就行了,教科书上都有的

这个也是可以的,:L就是感觉比较复杂的啊

网友F:
用加法器的试一下的吧,这个对信号的输出也是很稳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看着非常不错的,我也试试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