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旁路电容所在回路的等效电阻

楼主(2013-10-24):
为什么第一题并联了Re,但第二题却不并上R6?

第一题

以下是图a的低频等效电路

第二题

图5.1.3的低频等效电路

网友A:
楼主学习还算认真,但偏于形式不求弄懂本质。还要加强全面阅读理解
1. 先把下图看懂

2. 并联R6值十分大,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习还算认真,但偏于形式不求弄懂本质。还要加强全面阅读理解
1. 先把下图看懂

感谢您的细心解答
1.我见过书上写rbe=rbb'+rb'e,画两个电阻是为了把  b、e间的电容和 b、c间电容转化到b、e的等效电容  在低频时视为开路看得更清楚(可能是初学怕出错所以有点强迫症)
按书上求等效电阻的方法写的,图(a)中Ce所在回路的等效电阻(U和I应该为小写或者加点表示动态信号):

这里有两点疑问:
(1)为什么将C1视为短路?
只要是求等效电阻就默认在中频的情况下考虑吗?(个人猜测)
(2)在图(a)中,e极实际的电流情况为ib+ic=ie=ire+ice,
但是求Ce所在回路的等效电阻时,e极的电流却变成了了ice=ire+ie=ire+ib+ic,
由此说明,在求Ce所在回路的等效电阻时,假设把Ce取代为一个交流电源
然而这样却改变了实际的电流情况,即干路电流有实际时的ie改为了ice,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改变呢?
2.
第一题中的Re=2kΩ,而第二题的R6=2.3kΩ
第一题中的Rs//Rb=(100/101) kΩ ≈ 1kΩ ,而第二题的 R2//R3//R4 = (5/3) kΩ ≈ 1.7kΩ
书上提过rbb' 对于小功率管多为几十欧到几百欧,rb’e的大小没说,不知道这个大小通常为多少?
另外书上说小功率管的β较大,有的可达三四百倍,大功率管的β较小,有的甚至只有三四十倍。我做题遇到的β通常是50。
假设两道题的rbb' ,rb’e,β均一致,1kΩ 和 1.7kΩ,2kΩ 和 2.3kΩ 不够近似吗?

网友B:
R=1/2Πfc

网友A:
这种小问题,任何书也不会出错的,错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水至清则无鱼。任何模型都是近似的
首先要确认2个问题是同一本书所述,再者要细看2个问题是否同一个着眼点

我们先阐明几个问题
1. rb'e乃“E区扩散电阻”之折算值,它与Ie反比贝塔正比
2. 一定先弄懂2楼图原理
3. 上下文前后言要完整理解

你的第一题,要求计算选取单级放大射极旁路电容器,采用比较完整计算式
你的第二题,试图分析比较多级放大耦合与旁路电容对低频响应之影响,采用更简化而方便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问题,任何书也不会出错的,错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水至清则无鱼。任何模型都是近似的
首先要确认2个问 ...

这两道题确实是同一本书中的且相邻,出自华成英的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第四版 习题解答
首先,我之前没注意第二题划线处那竟然有个“约”字,
然后,我在3楼 2.中的问题在方向上不对,不应该是两道题中Ce所在回路的等效电阻相互比较,而应该是Ce所在回路等效电阻和与同一电路中其他大电容(耦合电容)所在回路的等效电阻相比较。
再次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2Πfc

您写的公式没错,但是我没看出来怎么用,您的 f 指的是fL吗?题目中没有 把fL 作为已知条件

显然是指最低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