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产品加密被人**出现事故该谁负责

楼主(2013-10-24):
如标题所示,假如我的产品采取一些防破解手段,别人破解仿制后,出了问题,这个应该和我无关吧?
有客户要我提供样品,说先测试,测试合格后批量采购,我让对方签了样机借用协议,约定试用2个月,2个月之内必须归还。签了协议后就发货了。没想到,样机发出去之后就杳无音信了,半年后,对方打电话过来,说样机有问题。我让对方把样机还给我(样机对方并没有付钱)。收到返还的样机后,我发现线路板上每个元器件都被拆下来过,全部是重新焊接的。
不过我的样机跟正是产品是不一样的,2个月之内功能没有限制,跟正式产品一样,2个月后就逐渐丧失某些功能,时不时出现几个误动作。
是的,那家伙拿了我的样机,测试了一段时间之后(没超过2个月),就开始破解、仿制,并且生产了一批。只是他没有搞清楚,他仿制的是样机,所以仿制出来的功能跟样机是一样的,只有2个月的使用寿命。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仿制了呢?是他的客户找到了我,最终买了我的产品。
唯一ID是个好东西啊!:lol

网友A:
出问题的一不是你的产品,二你未向其提供任何有关该产品的生产技术资料,三未经你授权制造。别人做的产品你需要负责吗?

网友B:
这叫自作自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问题的一不是你的产品,二你未向其提供任何有关该产品的生产技术资料,三未经你授权制造。别人做的产品你 ...

想想你说的话,是很有道理。
不过,假设别人仿制我的产品出了类似动车事故那样的问题,也是跟我无关吧?我只是假设啊!
我的意思是为了防止被抄袭,是不是可以行使“无限自卫权”呢?比如我防止别人仿制我控制红绿灯的信号机设备,最多只是让仿制的设备把红绿灯全部熄灭,而不是四面绿灯。如果导致了四面绿灯,这样的做法是否有违职业道德?至少我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啊。

网友C:
要保护知识产权啊

网友D:
哈哈哈,唯一ID可以如此强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保护知识产权啊

中国市场情况就是这样,还是落实到提高自身产品的加密性吧!放被抄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想你说的话,是很有道理。
不过,假设别人仿制我的产品出了类似动车事故那样的问题,也是跟我无关吧? ...

LZ说的很有道理,有时候确实是这样的。主要看产品会不会给人造成什么伤害。如果你的加密,别人没有**,而侵犯了你的知识产权,但是最后由于你的加密造成了他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想这也不是我们的初衷。这个确实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一人为本吧。我觉得加密一定要加,但是不要影响他人的安全为上。

很赞同!

网友G:
都不是你的产品,谈负什么责任

网友H:
撸主还在用51吧,被**正常。。。

51也有难破解的,你懂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唯一ID可以如此强大~~~~?

不是芯片本身的ID,而是利用外围器件的ID,比如DS18B20。

网友I:
请教下唯一ID怎么弄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唯一ID怎么弄的啊

比如我事先通过特定的操作,读取DS18B20的ID,经过自己定义的算法,得到一个长长的数据,把这个数据保存在EEPROM里,然后程序正常运行时经常读取ID号,通过同样的算法和EEPROM里保存的数据进行比较,如果相同则正常运行,不同就出点小问题,并且在EEPROM里写上一些随机数据。
不是什么好方法,但目前看来,还有点用处。

当然是使用内置唯一ID的芯片加密才好,外部ID也是可以复制和模拟的。其实首先要选一个难被拿到HEX的芯片,最好第一层保护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广告贴?

是的,恭喜你猜对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630803-1-1.html
导读:以不正当方式获得其他商家的商业秘密,是一种常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17日公布“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明确规定: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条款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唯一ID怎么弄的啊

当然是使用内置唯一ID的芯片加密才好,外部ID也是可以复制和模拟的。其实首先要选一个难被拿到HEX的芯片,最好第一层保护网!

非广告,例如这样:http://www.stcisp.com/stc_unique_id_encrypt.html

(218)

网友L:
不需要你负任何责任

网友M:
别人抄你的还要你负责?不大能吧

网友N:
产品不是你的,和你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想你说的话,是很有道理。
不过,假设别人仿制我的产品出了类似动车事故那样的问题,也是跟我无关吧? ...

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是否负责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与你无关,应该仿制者负责。道德层面又是另一回事,从这个层面来说,让其出问题可别出损害第三方(用户)问题,特别是是威胁到第三方人身安全的问题。因为第三方是无辜的,而你的程序里一种有“预谋”的间接“故意”——让仿制者的产品出现“危害”。结果是第三方受到了不可挽回的严重伤害。事实上间接伤害了第三方。

你说的很对!

网友O:
一看就知道是广告贴了,你抄我的东西,弄死人了当然不需要我负责咯。另外有的东西是山寨不了的,比如你山寨一个爱疯出来卖正品的价格我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看就知道是广告贴了,你抄我的东西,弄死人了当然不需要我负责咯。另外有的东西是山寨不了的,比如你山寨 ...

因为我今天就在这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反向工程不构成侵权,我不赞同这种做法。所以发这个帖子,讨论一下,怎么就成了广告贴了?我做广告卖啥啊?
真是郁闷!

网友P:
前天把别家的产品的24C64数据读出来了。测试了一下我们的产品,果然参数调得比我们好。

网友Q:
引用 楼主:
比如我事先通过特定的操作,读取DS18B20的ID,经过自己定义的算法,得到一个长长的数据,把这个数据保存 ...

我想问一下哈楼主,照你这样说,那家伙抄你的板,然后仿制了一批产品,按照你说的软件加密处理方式的话,仿制的机子出问题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程序也是你提供的样机里面的。既然程序他都能抄出来,为什么他不自己分析代码,然后改过来勒?而是使用你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今天就在这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反向工程不构成侵权,我不赞同这种做法。所以发这个帖子,讨论一 ...

反工程不侵权是为了保护中国人,不信你看腾讯。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想问一下哈楼主,照你这样说,那家伙抄你的板,然后仿制了一批产品,按照你说的软件加密处理方式的话, ...

很多人本身不是搞技术的,只是花钱找人把芯片里的程序读出来,找个抄板公司把PCB抄出来,然后就开始仿制了。我就见过这么一家公司,规模还挺大,占地面积有几十亩,贴片机有十几台,可他们生产的东西全是**别人的。那个仿制我产品的人,只是一个经销商,花钱找人**而已。
我的加密方法除了ID号,跟加密有关的数据也保存在外部EEPROM里,等到出现问题时,EEPROM里的数据已经被我的程序修改了。

网友Q:
那只能说这家伙也抄得太没水平了。

网友R:
加些自己的版权信息进去(加密),可以通过某种设定调出来看,这样,山寨的它们就侵权了。再加上ID防解密,有自毁或工作不稳定都可以。有总比没有好。

网友S:
不懂如何设置。。。

网友T:
唯一ID不会起作用,只是你遇到了不是搞技术的。唯一ID只是增加了产品批量生产难度。

网友R:
ID除非把程序里面的道道全都解了或是写上全一样的ID,否则安全运行是休想。这要解这二个中的一个,都会极大的提高成本,而且,解ID还真不一定全能解出,有隐患。

网友U:
楼主是法盲,最基本的法律知识,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即使他**后的产品造成某种安全事故,也是和你没有关系的。

网友V:
高手级别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唯一ID不会起作用,只是你遇到了不是搞技术的。唯一ID只是增加了产品批量生产难度。 ...

批量生产不会增加难度,程序都是一样的,正常烧录即可。只是在第一次开机时要插上一个我自己特制的小电路,这样,程序就会读取ID号,进行一系列的初始化操作,之后拔下这个小电路,程序就能正常运行了。
这个工作只是在生产调试时操作一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R:
ID除非把程序里面的道道全都解了或是写上全一样的ID,否则安全运行是休想。这要解这二个中的一个,都会极大 ...

是的,虽然我用的是笨办法,但目前看来还是有点作用的。
1.我的程序本身也要用到一定的算法,验证ID的算法是混在正常程序的算法内部的;
2.我用的不是单片机本身的唯一ID,而是用外部器件的ID,目前我用的是DS18B20的ID,而且这个18B20是混在一排三极管中间的,不仔细看,通常会被当成三极管;
3.一个产品上有3-7个单片机,互相之间有通讯,一个个去解也很令人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是法盲,最基本的法律知识,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即使他**后的产品造成某种安全事故,也是和你没有关 ...

是和我没关系,只是真的发生安全事故,也是令人于心不忍,所以我得限制**后造成的破坏的程度。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的,虽然我用的是笨办法,但目前看来还是有点作用的。
1.我的程序本身也要用到一定的算法,验证ID的算 ...

如果你的程序很复杂,可以加个IC模拟出它的ID,这样只要加一个芯片就可绕过去了。如果比较简单,直接写下代码就行了。最好是用些唯一ID号,多处加密,功能不一样。

网友W:
楼主的产品是什么东西??  说来听听
一定就要克隆你的代码吗 ??

1 . 别人也可以模仿你硬件,然后另外重写代码
2 . 别人也可以弄其他MUC模拟出DS18B20的时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的产品是什么东西??  说来听听
一定就要克隆你的代码吗 ??

测汽车超速的东西。
1.不管谁做的这产品,硬件电路都大同小异,区别在于算法;
2.是可以模拟出18B20的ID号,可是不见得有人看到板子上有这个18B20就会往加密那个方向去想啊。看样子我下次都想办法特制一个数码管,把加密的东西放到数码管里去。

使用18B20加密很久就有,而且是在单片机没有唯一ID的年代。

网友X:
呵呵,真留了一手

网友T:
引用 楼主:
是的,虽然我用的是笨办法,但目前看来还是有点作用的。
1.我的程序本身也要用到一定的算法,验证ID的算 ...

他抄板应该会对型号吧?

网友Y:
抄板的活该
一些和安全\医疗有关的东西的确要小心
一些带显示器件的设备可以在过期之后显示版权信息,顺便给自己打广告
,版权在rom里面一定不要用明文写,做个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T:
他抄板应该会对型号吧?

举个例子:以前我在电子市场买元器件,很多店铺还接一些解密、抄板的单子,当然,开店的不一定会这活,接到单子后再转包给别人。有的内行一点的,知道把单片机芯片拆下来送去解密,有的干脆把整块板子交给别人。有时候,解密之后还要帮客户代工生产,整个过程,客户只要提供样品,验收,然后付钱。

网友Z:
哥的东西咋从来就没人来抄呢,混得太烂了:'(

很简单,产品太低端,产品太高端,都没人抄。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以前我在电子市场买元器件,很多店铺还接一些解密、抄板的单子,当然,开店的不一定会这活,接 ...

我去抄板公司看过,拿到样机需要拍照然后一个一拆,对型号,把存储器,ID MCU等都拿去**,一般要求提供两套机子。然后抄板,焊接样机,测试。给抄你机子技术员估计也知道ID的存在,只是报价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所以做的机子他测试能过去就交差收钱,把这个事情瞒住,。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去抄板公司看过,拿到样机需要拍照然后一个一拆,对型号,把存储器,ID MCU等都拿去**,一般要求提供 ...

你说的是“正规”的抄板公司吧?我见到的是,客户提供芯片,别人就给**芯片,给出HEX文件了事,客户自行验收确认后就付钱。线路板抄板又是找的另外的人,有时候就是找的PCB生产厂家做这个事。

网友AA:
在国内,只要弄死人了,不管是不是别人抄板了,设计人员逃不了责任,因为事故的原因你是主观造成破坏的。
如果要防止出问题,应该事先声明,而发现盗版时的操作要保护现场(把电机停掉,功能关掉,然后自我擦除,彻底失效)而不是故意搞破坏。
比如用在电梯上,东西被盗版了就让电梯自由落体,发生死人的事,无路是否盗版,设计人员责任绝对少不了。

网友AB:
本人支持楼主观点,,还是不损害第三方,程序自毁比较好

网友AC:
用DS18b20 ID 加密,不好吧。如果DS18b20 坏了,还要换主控单片机,售后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用DS18b20 ID 加密,不好吧。如果DS18b20 坏了,还要换主控单片机,售后成本太高了。 ...

我的方法不用换单片机,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是一样的。
不过,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想,那说明我的方法还是不错的,因为一般人想不到是用的DS18B20的ID加密的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用DS18b20 ID 加密,不好吧。如果DS18b20 坏了,还要换主控单片机,售后成本太高了。 ...

FLASH还可以写啊。。。

网友AE:
一个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是不会有较大的进步的。现在国家在这方面不积极,我们工程师只能自己保护自己。想着挺心酸的。
论坛里经常有些人发帖子,问”我抄的板,这个芯片不认识,那个电路不明白,请假各位大侠”------对此,我只能默默的关掉这些帖子,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网友AF:
产品设计归设计,防**需用正确的途径。
楼主的这种情况设计人员需要负责的。
这就好比拉电网来防盗一样,电死人是要负责任的。

网友AG:
当然和你无关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T:
唯一ID不会起作用,只是你遇到了不是搞技术的。唯一ID只是增加了产品批量生产难度。 ...

非常造成唯一ID的存放地址是固定的,假如对方是一个搞技术的人,那他可以利用这点去把你的加官给**了,这个加密只对不懂技术的人有用处,也确实增加了生产难度,除非自己开发一套烧录工具,这样就不会增加生产的难度

网友AH:
如果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大家都能做的东西,他随便找个人重新写个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唯一ID怎么弄的啊

比如像STC的单片机,每块都有唯一的ID,你在程序上写着你那块的ID,每次都读比较一次,如果他把程序弄到其他机子上,那ID就不一样了.STC的官网有读内部R/C时钟及ID号C语言参考程序

网友AI:
引用 网友AI:
比如像STC的单片机,每块都有唯一的ID,你在程序上写着你那块的ID,每次都读比较一次,如果他把程序弄到其他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j = 0;
    unsigned char idata *idata_point;

    serial_port_initial();      //串口初始化

        idata_point = 0xF1;
        for(j=0;j<15;j++)
        {
                i = *idata_point;//ID
                send_UART(i);
                idata_point++;
        }

    while(1);
}

网友K:
引用 网友AH:
非常造成唯一ID的存放地址是固定的,假如对方是一个搞技术的人,那他可以利用这点去把你的加官给**了, ...

单片机的内部唯一ID对加密起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加密对程序是重重校验,而不是直接调取ID,不是象学校例题一样对ID“绕过去”这么简单。出色的工程师可以想到多种加密的办法。而**总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只要足够高,加密就成功了!

可以说唯一ID的作用就像网银的USB KEY,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保障着客户资金的安全!  如果说绕过检验就行云云,但是实际那么容易做到的吗???

生产时可加入自动初始化加密的动作,也花不了多少时间。这里面多学问呢,值得研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