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救:PIC16F877A代码开两个中断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2013-10-24):
***********************************************************************************/
#include<pic.h>              //包含单片机内部资源预定义
__CONFIG(0x3F3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PWR RD1        //将LED_BUSY宏定义为RD1端口,输出“0”灯亮
#define PWR_CTRL RC1        //RC1定义为PWR_CTRL名,整机电源控制,输出“1”有效
#define PWR_ON RC2        //RC2定义为PWR_ON名,送给DSP开机信号,输出“1”脉冲有效
#define LED_BUSY RC3        //RC3定义为LED_BUSY,作自动模式准备就绪指示,输出“1”灯亮
//#define PIR_DET RB0        //RB0定义为PIR_DET,检测PIR触发用,“0”低有效
bit Set_S;        //定义set变量,手动模式为开机脉冲作判断条件用
bit Set_A,Set_A1;
bit PIR_DET;    //定义PIR中断检测信号变量PIR_DET
bit uart;

//**************************调用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 ()        //
{
  //**********配制输入端口***********************
  TRISC4 = 1;        //SW1,设置RC4和5为输入口,两者组合为模式开关检测
  TRISC5 = 1;        //SW2,10为"OFF",01为“手动”,11为自动;

  //**********配制输出端口***********************
  TRISD1 = 0;        //LED_POWER,设置D1口全为输出(LED灯指示工作)
  //TRISD = 0x00;        //LED_POWER,设置D口方向全为输出(LED灯指示工作)
  TRISC1 = 0;        //PWR_CTRL,设置RC1为输出口,“1”有效,整机总电源控制
  TRISC2 = 0;        //PWR_ON,设置RC2为输出口,500ms"1"电平有效,送给DSP开机的信号
  TRISC3 = 0;        //LED_BUSY,设置RC3为输出口,"1""0"交替,自动模式状态输出指示

  //**********配制串口设置***********************
  SPBRG=25;          //4M晶振SPBRG值为25对应设置的波特率为9600BPS
  TXSTA=0X24;          //使能串口发送,选择高速波特率
  RCSTA=0X90;          //使能串口工作,连续接收
  RCIE=0X1;             //使能接收中断
  GIE=0X1;              //开放全局中断
  PEIE=0X1;             //使能外部中断
  INTE=1;       //RB0/INT0外部中断允许位,“1”允许RB0/INT0外部中断
  OPTION=0X00;  //选项寄存器,由RABPU+INTEDG+T0CS+T0SE+PSA+PS2+PS1+PS0组成

}

//**************************调用串口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 usart(void)        //串口中断函数,usart自己定义的名称;
{
    if(RCIE&&RCIF) //RCIE=1接收中断允许,RCIF=1接收中断判断是否为串口接收中断
        {
        uart = 1;
                TXREG=RCREG;   //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去
                //while (!TRMT);//TRMT为发送移位寄存器状态位,1=空,0=满(数据未发完)
        }

}

//**************************调用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 (uint i)
{
        uchar j;
        while (i--)
        {
                for (j = 0; j < 244 ; j ++ ){}        //j < 244,11.0592M晶振对应1ms基准延时;
        }
}

//********************调用自动模式灯闪函数***********************
void LED_BUSY_AUTO ()        //自动模式BUSY灯闪5次提示
{
        LED_BUSY = 1,delay1ms (500),LED_BUSY = 0,delay1ms (500);
        LED_BUSY = 1,delay1ms (500),LED_BUSY = 0,delay1ms (500);
        LED_BUSY = 1,delay1ms (500),LED_BUSY = 0,delay1ms (500);
        LED_BUSY = 1,delay1ms (500),LED_BUSY = 0,delay1ms (500);
        LED_BUSY = 1,delay1ms (500),LED_BUSY = 0,delay1ms (5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        //调用端口配制初始化
  LED_PWR = 1,LED_BUSY = 0,PWR_CTRL = 0,PWR_ON = 0;        //输出端口赋初值
  Set_S = 0, Set_A = 0;        //定义变量赋初值为0;
// Set_A1 = 0;        //为Set_A1赋初值为0;

  while(1)
   {
        //****************进入开机模式状态*************
        if (RC4&&RC5 == 1)
                {
                        delay1ms (20);        //延时20ms再次检测;
                        if (RC4&&RC5 == 1)
                                {
                                if (Set_A == 0)
                                        {
                                                LED_PWR = 1,PWR_CTRL = 0,PWR_ON = 0;        //
                                                LED_BUSY_AUTO ();
                                                Set_A == 1,Set_S = 0;
                                                PIR_DET = 0;    //PIR中断检测信号变量默认置“0”,进入中断
                                        }
                                        while (RC4&&RC5)        //检测模式开关是否拨动
                                        {
                                                if (PIR_DET == 1)
                                                        {
                                                                PWR_CTRL = 1;LED_PWR = 0;
                                                                if(Set_A1 == 0)
                                                                         {
                                                                        PWR_ON = 1;        delay1ms (500);        PWR_ON = 0;
                                                                         }
                                                                delay1ms (10000);
                                                                LED_PWR = 1,PWR_CTRL = 0;
                                                                PIR_DET = 0;    //PIR中断检测信号变量清零,等待中断
                                                        }
                                                 else
                                                                {
                                                                PWR_CTRL = 0,Set_A1 = 0;
                                                                }
                                        }
                                }
                }
//*****************************
        if (uart)
            {
                TXREG=RCREG;
                uart = 0;
            }
   }
}

//**************************调用RB0外部中断函数(PIR检测)*****************
void interrupt PIRINT(void)        //RB0外部中断函数,PIR_INT自己定义的名称;
{
    INTF = 0;   //INTF为RB0外部中断标志位,"1"表示外部中断有发生(必须软件清零)
    PIR_DET = 1;    //PIR中断检测信号变量输出“1”,启动自动模式开机
}

网友A:
两个中断  放在一个中断函数里就没有问题了 为什么不能放两个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这么做的 编译通过

楼主:
谢谢你!我大概试了一下,两个放一起编译可以通过了,但好像串口中断功能OK,但另外一个中断不起作用了,我再查一下。

网友A:
中断标志位的检测问题  应该很简单  你应该能找到问题

楼主:
已经OK了,谢谢!有问题我再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