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乘法器

楼主(2013-10-24):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很模糊,所以只能大概回复你,;P
assign C = A * B;
这就是一个乘法器,,

网友B:
看你想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想怎么用啊

不懂它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它的原理

不用管原理。
如果什么都要知道原理,还要IP核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它的原理

你说是不是亲?

网友C:
乘法器就是说,用来把A和B中的数据相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