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版主帮忙分析下,下面几种布线,哪一种好 大家都想学习下

楼主(2013-10-24):
最后采用的是最后两种,先把线拉到焊盘上,然后再从焊盘上拉出来,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下面有位朋友说电源线没有关系中,意思是低频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高频呢,一般,哪一种好一些,
请版主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PCB走线时尽量不要走锐角和直角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还有一种这个,哪种好一点?

网友C:
相对来说    个人感觉第一种好点吧

网友D:
我怎么感觉第二个好呢

网友E:
2个都不好~
稍微严格的话都是绝对不允许的情况

网友E:
2种选择
第一连接处打个过孔~
第二线都从焊盘上引出来~

网友F:
频率低的话 怎么走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根是电源线吧,一个台湾PCB生产厂家的人员曾经告诉我电源线走怎么走都行 ...

电源可以不用考虑的吗?

网友B:
如果是高频呢? 上面3个图片哪个好一点 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走法??

网友H:
我也好奇

网友I:
电源线走线要求不高,高频就不一样了。个人认为,要是像你图中那样,两条分线或多条分线汇集成一条线的话,那么每条分支都有一个源,那么最好是把每条分支得源以最短距离连接起来,然后从其中一个分支的源画出汇集线。

网友J:
两种都不是很好。
看到是电源线了,那走线最好宽一点。
如是高频线,如采用菊花链结构,则可以先走到第一个焊盘,再从焊盘引出下一根线来。

网友K:
推荐这种

网友L:
两种都不好,楼主是学生吧?实际中这样画板,会被老大骂的。

网友M:
第一种基本不用,比较支持楼上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两种都不是很好。
看到是电源线了,那走线最好宽一点。
如是高频线,如采用菊花链结构,则可以先走到第一个 ...

什么是菊花链结构

网友O:
这个没有定性的,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处理分析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推荐这种

+1 虽然不知道好不好,但一般我也这么做的。

网友Q:
既然都不好,哪给出一个好的来评评理!让吾辈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R:
引用 网友K:
推荐这种

赞成这个 我也是比较多的用这种方式

网友S:
第二种好点,第一种从焊盘边角上出现,且与直线连接角度不好。总的来说电源线要尽量宽,这个要看电流多大,弱点的话32MIL是够了,尽量走45度角,不要出现直角,即使是低频信号貌似影响不大,其实不然,在强干扰环境中肯定是没有45度角的EMS好,而且也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的。

网友T:
电源线走粗点,直角问题也不大,不过如果是四层板,就直接过孔到内电层

网友U:
习惯这么走线

网友V:
抛开 电气特性,从生产工艺可靠性的角度讲, 小日本公司的规范是 15楼补圆弧, 绝对禁止 锐角,直角在线粗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当然如果有电气特性要求,那么 只能牺牲产品工艺良品率

网友W:
引用 网友K:
推荐这种

我也是这么画的……

网友B:
我也觉得15楼那种补一块倒角的铜箔比较好,但是如果是信号线的话,比如是总线,那每一根都这么去补的话,是不是太麻烦了??
而且信号线密集的地方也没有很多空间去补倒角吧??  请教一下这种如果是多根信号线且频率较高的情况 怎么去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两种都不好,楼主是学生吧?实际中这样画板,会被老大骂的。

嗯,百无一用是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U:
习惯这么走线

本来打算这种,但是右边角度为锐角,不太好吧
引用 网友X:
| 显示全部楼层
个人觉得推荐的比较好

网友Y:
个人感觉第3种好点。。。。

网友Z:
我经常画最后一种

网友AA:
如果是要求对电气特别高,个人认为,先分析电流的流向,还有该器件的所需电流对其它是否干扰等因素... ...

网友AB:
我还是不晓得那种好  菊花的貌似好点 但是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我还是不晓得那种好  菊花的貌似好点 但是么样子

工作找到怎么样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V:
抛开 电气特性,从生产工艺可靠性的角度讲, 小日本公司的规范是 15楼补圆弧, 绝对禁止 锐角,直角在线粗 ...

怎么叫补圆弧,怎么操作,求解惑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工作找到怎么样了

嘿嘿 学长还认识我啊 我都不认得你了。。。  58上的两个给我打电话的都没去 智联昨天有面试邀请呢。。。你呢,怎么样?  我现在也在搞pcb呢

网友AC:
焊盘就是焊盘,不要附加其他功能,因为焊盘受的机械应力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