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耗尽型MOSFET,为什么当Ugs=0的时候Id>0,求解?!

楼主(2013-10-24):
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如题!
2、N沟道增强型MOS管,当Ugs>Ugs(th)时,Uds=0,请问S极和G极有无电流?
不胜感激!

网友A:
源极(S)和漏极(D)之间没有电压,那就不会有电流了。这是场效应管,栅极(G)是不提供电流的。

网友B:
栅极不取电流(理论上,当然会有,因为有结电容),故不会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