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3-10-24):
这个系统需要好几种电源,220V交流给一个加热装置供电,就是有一个小容器,里面放东西,然后加热到三四百度,是不是用那种电炉丝就可以了?
直流电源有12V,正负5V,以及24V。
我看别人的方式是:12V和正负5V通过开关电源获得;而24V则是使用了一个100VA的控制变压器,220V转24V,然后通过整流桥获得直流电压,主要是给风扇,蜂鸣器以及几个电磁阀和继电器供电,继电器主要就是控制加热以及电磁阀导通。
我的疑问是:可不可以用一个100W的24V开关电源代替?
从成本上来说,我觉得差不多,况且对于这个产品来说可以忽略,或者有什么电气方面的要求要用控制变压器?

网友A:
原方案主要是元减少,工作可靠,系统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方案主要是元减少,工作可靠,系统隔离

元件也不见的就少啊,直接用24V的开关电源的话,就不需要整流电路了。
开关电源的输出不如控制变压器然后整流输出稳定??
你说的工作可靠是指可以防止继电器和电磁阀误动作吗?

网友A:
1. 开关电源也有整流环节,但却多了个“开关环节”
2. 你的负载没有这种“稳定输出”要求
3. 元件,环节减少,可靠性自然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开关电源也有整流环节,但却多了个“开关环节”
2. 你的负载没有这种“稳定输出”要求
3. 元件,环节减 ...

直接用开关电源也是可以的吧,我只是觉得用开关电源方便。
一般驱动小型的继电器很多都用uln2003,并且不需要外接续流二极管。
那像驱动比较大的继电器,比如控制电压24V,导通220V5A信号的继电器,控制端是否也需要有续流二极管或其他保护什么的?
我看别人的在uln2003驱动小继电器那里加了1n4148,而对于大继电器却没有,大继电器型号是施耐德的RXM2LB2BD。

网友A:
想用就用吧;P
只要专用驱动模块可承受,可用可不用: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就用吧
只要专用驱动模块可承受,可用可不用

24V的开关电源可承受吗?:funk:
承受不了继电器关断时候的感应电动势的后果呢?烧开关电源?

网友A(点评):
俺都说完了

网友B:
路过  ,看你们讨论!

网友C:
只用单24V开关电源当然可以,但对系统设计水平的要求比较高,成本也会因此比较高,因为24V回路的继电器和电磁阀往往是明显的干扰源,独立的线性24V电源可以大幅降低对设计水平的要求且成本也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单24V开关电源当然可以,但对系统设计水平的要求比较高,成本也会因此比较高,因为24V回路的继电器和电 ...

你说的会干扰指的是只用一个24V开关电源,12V和5V的通过降压得到吧?

嘿嘿,那我单独用一个24V的开关电源。:lol
12V和正负5V由另一个开关电源输出。
一个220转24的控制变压器要四五十块吧,一个220转24的100W开关电源不会超过60块,多出的那十几块钱对本机器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单24V开关电源当然可以,但对系统设计水平的要求比较高,成本也会因此比较高,因为24V回路的继电器和电 ...

还是要感谢版主说到了点子上,简洁易懂。:lol

网友C:
独立的24开关电源当然也可以降低对系统设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