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6L508AS16有简单例程吗?用KEIL的例程。

楼主(2013-10-24):
谢了。

楼主:
还有它的价格?批量价格,能做到2元之内吗?

网友A:
我這有個MA84G564的跑馬燈例子,供參考一下

#include <REG_MA84G564.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MS延时**************/
void delay (uint8 xms)
{
        uint8 i,j;
        for(i=xms;i>0;i--)
                for(j=115;j>0;j--);
}

/********P2口接LED阴极********/
void main(void)
{
        uint8 temp,i;
        while(1)
        {        temp=0XFD;                                                                 //点亮第一个灯
                for(i=0;i<8;i++)
                {
                        P2 = temp;                                                         //P2口做LED流水驱动
                        temp = temp<<1|0x01;                                //左循环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它的价格?批量价格,能做到2元之内吗?

其他详细情况可联系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