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交流电压和电流的采样电路!求助!

楼主(2013-10-24):
之前用的方案:1、电流采样:电流互感器输出小电流经电阻获得小电压后,半波整流,只保留正半周期,经运放放大,运放是单电源供电,RC滤波高频谐波,进入单片机AD,程序里采有效值用DFT离散采集,数据很难处理,没法数字滤波,后来采峰值,这样抗干扰很差,所以,求高手指点,有没有理想的电路图方案,给小弟参考一下,软件里怎么处理比较妥当呢
2、电压采样:是3相电,相电压220,线电压380. 我是每一相单独采样,相电压进来,首先两个电阻分压,获得一个5V内的小电压,然后通过硬应频变压器隔离(应频变压器室1:1 的变比  5V以内线性变化),然后进运放电压跟随,再进单片机AD,这个可能电压会不是很稳,求高手指点,有没更好的方案。
---------求大神指导   不胜感激   不胜感激   多谢  多谢

网友A:
我公司的方案,采用5A/2mA CT,100欧,0.2V,用op07放大10 倍,精密全波整流,用有源滤波器,进AD。
电压220V,每一相用102K(二个51K电阻串联)加2mA/2mA CT,100欧,后同以上电流信号处理。放大最好用正负电源供电,不然精度无法保证,失调电压会增大,达不到0.5级的标准。

楼主:
zyj9490,能参考一下您的电路图吗?小弟不胜感激!: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zyj9490,能参考一下您的电路图吗?小弟不胜感激!

电路图还是自己找好,人加公司的设计到技术部分了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还是自己找好,人加公司的设计到技术部分了哦。。。

这么详细了,还搞不出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详细了,还搞不出电路吗?

说的有道理。其实人家告诉你大概的方案就应该搞出来电路了。随便搜搜就行了嘛。

网友C(2014-03-22):
看来做精密型的确实还挺有难度

网友D:
用专业的电流电压传感器即可。有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