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用了复用引脚后,MEGA8烧进去一次程序后就再也不能烧写了

楼主(2013-10-24):
(无正文)

网友A:
有可能连接线接触不好。
也有可能上次烧写时熔丝配置错了,锁死了

网友B:
能不能读取熔丝位?不行的话可能就是你下载时点了“编程熔丝”那个选项了,熔丝位被改了。其他的话查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连接线接触不好。
也有可能上次烧写时熔丝配置错了,锁死了

我只禁用了复位引脚,把复位引脚作为普通IO口使用了,其他应该没设置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读取熔丝位?不行的话可能就是你下载时点了“编程熔丝”那个选项了,熔丝位被改了。其他的话查下硬件 ...

什么都读不了,可能是我禁用了复位引脚,把复位引脚作为普通IO口使用了的缘故。难道这样就不能再次烧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禁用了复位引脚,把复位引脚作为普通IO口使用了,其他应该没设置错

:L就是它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它的原因了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除了高压解锁,有其他法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