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DC采集异常

楼主(2013-10-24):
AD间隔100ms左右进行连续采集,并通过232传至PC端,观测数据。~~~背景隔~~~~
ADC输入某一固定电压(无跳变,使用示波器跟踪),程序处理过程:没有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只是求平均,然后上传至PC.发现,数据中偶尔会出现异常数据,且该异常数据是固定数据。而其他ADC输入电压就没有这类问题。
AD输入电压没有问题,232程序也没有问题,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只有某一固定输入电压会有此类异常数据。请各位大侠,各抒己见,共同交流提高

网友A:
还用说吗,99。99%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说吗,99。99%程序问题

这个不会,程序已经检查了好多遍。而且其他输入电压点都没问题,只是某一个输入电压点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程序已经检查了好多遍。而且其他输入电压点都没问题,只是某一个输入电压点有问题 ...

这更加说明程序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程序已经检查了好多遍。而且其他输入电压点都没问题,只是某一个输入电压点有问题 ...

换人复查,当局者迷!如可复现故障,跟踪之,找到源头!:)

网友A:
有问题的输入点是否超过ADC输入范围?

怀疑程序变量是否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