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的通道电压能大于供电电压吗?

楼主(2013-10-24):
(无正文)

网友A:
绝对不行。。。。。

楼主:
此开关是用来切换双SIM卡的。
如图所示,16脚输入的是3V,经过开关从1或15脚输出给SIM卡。
14脚VCC供电电压是2.8V,此2.8V是无线模块的内部LDO输出,
这是为了省电,当无线模块关机后,模拟开关的电就切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行。。。。。

datasheet那里写了不超过5V就行

楼主:
此电路是手持设备用的,要求省电,
这个模拟开关待机电流很小的吧?
如果不行的话,VCC接到电池(3~4.2V)那里可以吧?
如果能接到模块内部的输出2.8V,关机后电池就不会一直耗着电了

网友B:
通道的电压绝不可以超过供电电压,否则就烧了。
可以看下这款料SGM6503,当初就是给手机双SIM卡切换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的电压绝不可以超过供电电压,否则就烧了。
可以看下这款料SGM6503,当初就是给手机双SIM卡切换设计的 ...

这款待机电流多少?

楼主:
仅仅高 0.2V 都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仅仅高 0.2V 都不行吗?

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仅仅高 0.2V 都不行吗?

仅仅高0.2V没问题,但是你必须保证所有情况下都只高0.2V。可控硅闩锁效应,只要你触发了寄生可控硅除非断电就一直是短路电源和地的状态。

网友B:
待机电流不超过10uA,一般来说,由于内部有个输入钳位保护,能承受的极限电压是VCC+0.3,也就是说当输入的电压比工作电压稍微高些还是可以承受,但超过0.3V就有烧坏的风险。如果你能保证仅仅高0.2V,没有过冲,就可以。其实设计上完全可以提高工作电压啊,这不就避免了么

网友D:
技术手册没有真正吃透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不超过10uA,一般来说,由于内部有个输入钳位保护,能承受的极限电压是VCC+0.3,也就是说当输入的 ...

为了省电啊,VCC可以接到电池(3~4.2V)那里
但是如果能接到模块内部的输出2.8V,关机后电池就不会一直耗着电了

网友B:
增多0.25RMB的成本可以接受么?加个带关断控制脚的LDO给模拟开关供电,关机时就关断LDO输出,静态功耗就降低到1uA以下了,这远比极限应用芯片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