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在测交流电流时没有电流探头如何测量?

楼主(2013-10-24):
由于本人手头没有电流探头,想测电机驱动输出电流的波型,当测霍尔输出时发现噪声很大,很难看出波型。请教用什么方法可以去除噪声?(不用电流探头).

网友A:
没看明白啥意思?测电压波形还是测电流变化?

网友A:
测电流加采样电阻

楼主:
由于电机的定子电阻是电机运行的重要参数,不能随意串入电阻的,所以哪位高人给出测量方法,感激再三。

网友B:
还是应该使用电流探头,串取样电阻的方法不能用(除非使用电池供电示波器)

楼主:
有人说用一个0.22欧的电阻串入测试,不知可否使用?

网友C: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D:
最好这样,利用电磁感应原理用电感围着主线绕几圈测量两端的电压,就是电流传感器的原理,这样测量出来的电压就是远端的电流时成比例的。

楼主:
你这样说就是我用LM的电流传感器来测电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说就是我用LM的电流传感器来测电流了?

他不让拆东西。基本就是用电流传感器原理啦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