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1632正负5V供电时波形变化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24):
在实物测试时,正负12供电,输入正选信号, 幅值2.5v, 1khz,波形输出很好,是两个相位相差90的两个小正玄信号。但在换成正负5V时,其他条件都不变,输出波形变化,且伴有噪音,是个什么情况,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楼主,带宽问题,矩形波频谱多宽啊,高频运放过不去的,不失真才怪。不知道你正弦波频率多少,但估计如此。正是这样的话换同类高带宽高压摆的运放可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带宽问题,矩形波频谱多宽啊,高频运放过不去的,不失真才怪。不知道你正弦波频率多少,但估计如此。 ...

我只是把供电电压改了一下,其他都没变,要是芯片问题的话,应该在12V供电的时候就不行的。但是在12V供电的时候还是正常的

网友B:
带宽及相位裕度及分布参数改变了。PN结有一个耗尽电容,跟电源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