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书上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3-10-24):
书上说第二张图是第一张图的等效电路图,我一直搞不明白VBB=(Rb1/Rb1+Rb2)*VCC,这个电压是第一张图的基极输入端,到第二张变成Rb另一端的输入电压,书上只是说一下由戴维南定理得知,求解释。

网友A:
咱解释也是戴维南,你就去看戴维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解释也是戴维南,你就去看戴维南吧

我看了  还是不明白

网友A:
Rb=Rb1//Rb2;Vbb=Vcc*Rb1/(Rb1+Rb2)——这个你的不明白?

网友B:
叫做二端口网络,求戴维南等效电压和等效电阻。。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做二端口网络,求戴维南等效电压和等效电阻。。上图。。

谢了

网友C:
只要两个电路的Ib一样,则Vb就一样的

网友D:
实际电压源和实际电流源的等效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电压源和实际电流源的等效转换.......

戴维宁怎么就成了“晦涩的估算分压公式”?
2楼“Rb=Rb1//Rb2;Vbb=Vcc*Rb1/(Rb1+Rb2)”难道不是符合题意的戴氏表述?
请您表述并应用戴维宁来看看:lol

不好意思,让两位见笑了:handshake

pjy 友,没事儿说说谈谈笑笑论论

网友A:
这么多年啦,难免有些生疏遗忘。请楼主, pjy等,和咱一起仿照3楼的练习练习

网友E:
楼上正确,为便于某些对戴维南定理不熟悉的朋友。引用一下戴维南定理:
戴维南定理(Thevenin's theorem):含独立电源的线性电阻单口网络N,就端口特性而言,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源和电阻串联的单口网络。电压源的电压等于单口网络在负载开路时的电压uoc;电阻R0是单口网络内全部独立电源为零值时所得单口网络N0的等效电阻。

网友A:
俺也说点儿土话儿:戴维宁说,一个2端(没有口)黑箱,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源Uo与一个电阻Ro的串联电路。其中Uo等于开路电压;Ro等于从2端看进去的电阻

网友F:
俺也说点儿土话儿:戴维宁说,一个2端(没有口)黑箱,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源Uo与一个电阻Ro的串联电路。其中Uo等于开路电压;Ro等于从2端看进去的电阻

这“土话”错了,或准确地说缺条件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土话”错了,或准确地说缺条件了。

你给展开说说?说话别说一半,要不俺给你起个外号--赛半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给展开说说?说话别说一半,要不俺给你起个外号--赛半仙

那就展开说说:

先把条件给全了,1)黑匣子里是个线性电路(如线性电阻和线性受控源组成的电路网络),2)含若干个独立源(可以是电压或电流源)Ui和Ij,3)黑匣子有一个单端口P。

好了,在端口上加入一个电流源Ip。由叠加原理,端口电压为

    Up = Ip R + ∑Ui Ki + ∑Ij Rj

其中R、Ki和Rj都是常系数。令∑Ui Ki + ∑Ij Rj = U,则有

    Up = Ip R + U

这就是戴维南等效,其中U为开路(Ip=0)时所测电压,而R为令内部独立源都为令(∑Ui Ki + ∑Ij Rj = 0)时所测的电阻。需注意的是,R可以是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就展开说说:

先把条件给全了,1)黑匣子里是个线性电路(如线性电阻和线性受控源组成的电路网络),2 ...

画蛇添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画蛇添足!

那就说说,哪里“画蛇添足!”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就说说,哪里“画蛇添足!”了呢?

大学信号与系统、模电、电路基础等课程,把好端端的、完整的知识,肢解并限制于“线性”范畴--比如戴维南研究线性含源单端口--这种做法欠妥,加州伯克利率先弥补这种不足。
关于把什么都限制在“线性”范围内,不敢跨越雷池半步的缺点,以前说的老多了,不扯了。

非线性电路,也有类似等效(比较老的书中叫“等效发电机定理”),如下图:

图中下面的是非线性电阻符号。

当然,对非线性加以约束(比如单调),可以让计算或应用更简单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学信号与系统、模电、电路基础等课程,把好端端的、完整的知识,肢解并限制于“线性”范畴--比如戴维 ...

“半仙”(不好意思,还给你的),那可是“戴维南等效”噢。

别扯那么远,可否?

网友H:
先看看《电路原理》,叫二端口网络啥的
再回过头看电子电路吧
在学校时老师从不介绍学生该参考点啥书籍
到后面开另一门课才发现以前学的又走弯路了

不是“二端口”。

网友:
I found I also forgot this.....

网友I:
想起来了,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为了求等效电压,只需要将图中B极和GND右边的部分看作是开路,然后计算出B点的电压。
为了求等效电阻,只需要将电源短路,也就是直接将电源VCC和GND相连,这样,从B极和GND向左“看”,得到的等效电阻就是Rb1和Rb2并联。

网友A:
5楼21楼注意啦,这是“单口”不是“二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起来了,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为了求等效电压,只需要将图中B极和GND右边的部分看作是开路,然后计算出B ...

理论这么讲 是没有问题  但是等效图接上的三极管基极不一定就是VB了啊  但是原图接上三极管基极电压绝对是VB

只能说,电工基础没学好,呵呵

网友J:
引用 楼主:
理论这么讲 是没有问题  但是等效图接上的三极管基极不一定就是VB了啊  但是原图接上三极管基极电压绝对 ...

原图接上三极管,基极电压并非VB。

网友J:
从此帖看,楼主好像从未涉及《电工原理》(有的教材叫《电路》、《电路分析》、《电路原理》、《电路基础》、《电工基础》、《电工学》……名称很多)。
有个感觉:现在很多新手对模拟电路(包括数字芯片内部电路、开关电源,等等)掌握不住,认为非常困难。其实问题不在模拟电路,而在没有掌握“电工原理”,也就是说,对“电路”的工作一无所知,或者是错误认识。
所以,我常劝发帖提问的网友:回去复习《电路分析》,那是基础。《电路分析》通了,模拟电路的问题迎刃而解。但好像没有多少人听得进去。

同感!基础不牢,何以建大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半仙”(不好意思,还给你的),那可是“戴维南等效”噢。

别扯那么远,可否?

以米勒定理为例,当年的米勒发现的米勒效应,以及后人给起的名字--米勒定理,针对的仅仅是电压放大器这种特定情形而已。若干年后,后人在此基础上延伸拓展,包括了4大类,并称之为广义米勒定理,一般广义二字省略。

同理,广义XXXXX,在数学、物理学、电磁学等许多学科中,屡见不鲜。

---------------分割线,此后不谈非线性情形--------------------------

你16楼给出的3个约束,仍旧是不严谨的,有的条件是多余的(故曰画蛇添足)----尽管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网友G:
先把条件给全了,1)黑匣子里是个线性电路(如线性电阻和线性受控源组成的电路网络),2)含若干个独立源(可以是电压或电流源)Ui和Ij,3)黑匣子有一个单端口P。

符合这3个条件,但无法用戴维南表示的反例,很容易举,所以你这个条件其实并不全。
也就是说我只要能举出一个反例,就能证明你这个说法有问题,至少是不严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理论这么讲 是没有问题  但是等效图接上的三极管基极不一定就是VB了啊  但是原图接上三极管基极电压绝对 ...

没懂你什么意思?莫非我说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懂你什么意思?莫非我说的不对?

我想通了  基极还会有电流流入 ,所以不是简单的两个电阻分压  所以基极电压不是VB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通了  基极还会有电流流入 ,所以不是简单的两个电阻分压  所以基极电压不是VBB ...

其实根据戴维南定理,应该只看B、GND左边的部分。基极自然会有电流流入,但是这个对于求出戴维南电压、电阻来说,是没有影响的。既然是求左边的等效,就应该根本不要去考虑右边的部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那就展开说说:

先把条件给全了,1)黑匣子里是个线性电路(如线性电阻和线性受控源组成的电路网络),2 ...

是不是这样理解,开路电压和端口短路电流之比就是等效电压源的内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这样理解,开路电压和端口短路电流之比就是等效电压源的内阻?

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这样理解,开路电压和端口短路电流之比就是等效电压源的内阻?

这不仅是个“理解”的问题,而是(线性)电路等效的原则之一

网友L:
戴维南定理的结果是等效出电压源和电阻串联,显然vbb就是那个电压源,而vbb是对地的电压,所以就是对B点到地之间用戴维南定理,之后应该不用说就懂了

网友A:
14楼“这“土话”错了,或准确地说缺条件了。”
这个老抽馊了,长白醭了,酸不溜丢的 !谁不知道啊,大多时,条件都是隐含的,不言而喻的,傻子才会去一张口就说全了,更何况还不定说准确了
16楼“先把条件给全了,1)黑匣子里是个线性电路(如线性电阻和线性受控源组成的电路网络),2)含若干个独立源(可以是电压或电流源)Ui和Ij,3)黑匣子有一个单端口P。”
嘿嘿,什么时候扩展成电流定理啦,难怪老9说“画蛇添足”。用土话改一改:1)那个黑箱可以被看成线性的,2)完全可以不含电压源(或Ui=0),3)它只有一个端口
35楼“是的”
哈哈,怎么不说完整了不提条件了,两个字就给人打发了?

网友G:
楼主这个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不想半路杀出程咬金,演变成了戴维南定理的试金石。

能完整表述戴维南定理的,少。

网友F:
14楼“这“土话”错了,或准确地说缺条件了。”
这个老抽馊了,长白醭了,酸不溜丢的 !谁不知道啊,大多时,条件都是隐含的,不言而喻的,傻子才会去一张口就说全了,更何况还不定说准确了
16楼“先把条件给全了,1)黑匣子里是个线性电路(如线性电阻和线性受控源组成的电路网络),2)含若干个独立源(可以是电压或电流源)Ui和Ij,3)黑匣子有一个单端口P。”
嘿嘿,什么时候扩展成电流定理啦,难怪老9说“画蛇添足”。用土话改一改:1)那个黑箱可以被看成线性的,2)完全可以不含电压源(或Ui=0),3)它只有一个端口
35楼“是的”
哈哈,怎么不说完整了不提条件了,两个字就给人打发了?

一)“这个老抽馊了,长白醭了,酸不溜丢的 !谁不知道啊,大多时,条件都是隐含的,不言而喻的,傻子才会去一张口就说全了,更何况还不定说准确了”

线性也能隐含?那还是“戴维南”定理?说了“还不定说准确了”???!!!

服了!

二)“嘿嘿,什么时候扩展成电流定理啦,难怪老9说“画蛇添足”。用土话改一改:1)那个黑箱可以被看成线性的,2)完全可以不含电压源(或Ui=0),3)它只有一个端口”

这里有“电流定理”?

“线性”还能“被看成”,小信号?

电压源不能是“Ui=0”?

蒙了!

三)“它只有一个端口”

废话!

网友G:
首先,受限于课程设置阶段(电路分析是大一学的),课本不可能详尽完整表述。正如不可能也不必要教小学一年级学生茴香豆的茴字有若干种写法一样。
所以,量身定做的作者阐述戴维南定理往往很简洁,如:线性两端电路可以由一个电压源Vth与一个串联电阻Rth组成的等效电路来代替,Vth等于端点的开路电压,Rth等于独立源关闭时端点的输入或等效电阻。东超西凑的作者(如李瀚荪的电路分析基础),糅合了众多著作与一体,自然写的就复杂一些,相对全面一些。

网友G:
其次,从40楼可以看出,“含源”这个条件,是画蛇添足。假设有一网络N,有两个独立电压源,大小相等,若反向串联,该网络等效是“无源”了。所以“含源”这个条件是白费力气。

末了,完整表述应该是这样:
任何有明确定义的线性时不变电阻单端口网络N,当其满足唯一解条件时(电流控制型的),可用戴维南等效单端口Ne来替代,而不会影响连接至N的外部电路(不一定非要是线性的或电阻)。Re=...。Voc(t)=....

网友F:
从40楼可以看出,“含源”这个条件,是画蛇添足。假设有一网络N,有两个独立电压源,大小相等,若反向串联,该网络等效是“无源”了。所以“含源”这个条件是白费力气。

源为零(无论是抵消的还是独立源自身为零)只是个特例,不能用特例概括一般。若含“非零”独立源,则原则上不是个线性网络。所以,在此线性受控源独立源是分开表述的。

网友A:
1.线性作为条件,在简述中往往被省略而隐含——这个老抽你不懂?35楼你略去多少?
2.“独立源(可以是电压或电流源)Ui和Ij”——戴维宁说过这个?
3.“它只有一个端口”怎么叫废话?多余?隐含?土了?
4.”把条件给全了”什么意思?既充分有必要!什么特例,分开

网友F:
1.线性作为条件,在简述中往往被省略而隐含——这个老抽你不懂?35楼你略去多少?

我只知道,基本的条件不能省略....

提到那35楼,那可是在强调了前提条件后所探讨的具体“算法”。这都不懂?

2.“独立源(可以是电压或电流源)Ui和Ij”——戴维宁说过这个?

只需回答一句,戴维南定理中“Ui和Ij”都可有。

3.“它只有一个端口”怎么叫废话?多余?隐含?土了?

主要的都不提,而仅提这个,自然是“废话”。也就是没啥价值。

4.”把条件给全了”什么意思?既充分有必要!什么特例,分开

就是“全了”。

网友A:
还以为老抽能把戴氏说多完整准确呢,看见个本行业余买卖名利双收,热心推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3032&fromuid=471730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老抽能把戴氏说多完整准确呢,看见个本行业余买卖名利双收,热心推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 ...

文不对题....

网友A:
文不对题——那是热心推介个认徒结对机会,也好具体体现价值

从前有个戴维,画了一条蛇取名“等效电压源定理”。某日一酸秀才,自诩多才,于蛇身画添一脚名曰“可作电流源”。那还是蛇吗——于是便有“画蛇添足”一说了

老抽有个口头禅,“展开来,说全了”。很是貌似业界权威
你能说多全多完整多准确?
理论讲,能够说得起这话的只有大百科名词委IEC之类的组织机构
实践看,哪个公众何时认可老抽是“权威展开能说”了?

老抽总喜欢“展开来说”,像个学者那样“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针对主题漫天刷浆,最后再用一串字符了解。颇有“华丽大器上过学”之感觉

网友M:
理论离我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