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TC4054使用问题

楼主(2013-10-24):
该芯片实际使用中VCC使用多大的电压最适宜呢?

网友A:
规格书上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木有?

规格书上是一个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格书上是一个范围

1,不要太接近上下限
2,满足要求就好,太高了,IC本身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