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串口问题 RX引脚做数据收 还能用作IO的中断引脚?

楼主(2013-10-24):
串口问题   我用串口接LIN收发器进行LIN通信

RX引脚做数据收 还能用作IO的中断引脚使用么?

我需要对RX引脚的 上升沿和下降沿进行 定时算是不是超出位时间

有好多资料说用CCP捕捉  但是还要再RX并上一个CCP引脚

所以我想用RX引脚也做IO电平中断 可以同时使用么

网友A:
貌似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行啊!

这LIN的底层函数自己写 工作量太大   我还没写完呢  没经过调试 就想请教一下看看可行度怎么样

如果有好的见议也可以交流一下  还有一种办法我只能在RX引脚再并一个INT中断进行上升沿下降沿的中断定时了

网友B:
首先我没试过,下面是我的见解:看你通信要求和中断的要求,如果是实时的既不可以,不是实时应该可以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