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4MTI5fDBlZTNiMDBmfDEzODI1ODU5MDZ8ODA5NTQ4fDYyOTU3MA%3D%3D&noupdate=yes
这个驱动电路是否有问题。mos管栅极电压会是多少伏? 开关三极管5551的VEBO最大是6V,这三极管有没有风险?

网友A(2013-10-24):
有问题, EB击穿是尽量要避免的, 这里就应该是个问题, 当然如果脉冲下降沿的速度慢一点, 也许问题不大.
当 12V 的输入时, 稳态电流约 150mA, 三极管的功耗达 1.8W, 即使 50% 的占空比, 也超过 0.625W, 估计很快会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 EB击穿是尽量要避免的, 这里就应该是个问题, 当然如果脉冲下降沿的速度慢一点, 也许问题不大.
当 1 ...

额,那我把50欧姆电阻加大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B:
那个电阻  我们一般都是使用10M左右的电阻   楼主    保护电路还是做的多一点   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  我们一般都是使用10M左右的电阻   楼主    保护电路还是做的多一点   比较靠谱  ...

是那个泄放电阻吧,是用10K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