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变换中反接的肖特基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10-24):
比如使用34063做DC/DC变换,输出端接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请问下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续流二极管,整流二极管

网友A:
刚才没仔细看标题,你标题问的是反接的二极管。它应该是正极接地的,这是续流二极管。
正接的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B:
起保护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仔细看标题,你标题问的是反接的二极管。它应该是正极接地的,这是续流二极管。
正接的是整流二极管 ...

怎么个续流过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续流过程呢??

这个你最好百度问问,多看几篇**就明白了,我在二姨家发的第一个帖子,就是关于续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最好百度问问,多看几篇**就明白了,我在二姨家发的第一个帖子,就是关于续流二极管的问题 ...

行,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个续流过程呢??

好好看下电磁感应就明白了
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个续流过程呢??

单绕组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二极管提供续流通路

网友E:
在升压电路中作为阻断高压的反向流动作用,在降压电路中作为电感电流的续流作用。

网友F:
有图有真相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仔细看标题,你标题问的是反接的二极管。它应该是正极接地的,这是续流二极管。
正接的是整流二极管 ...

网友H:
嗯,是续流,应该是指BUCK,开关关断时维持电流。

网友I:
续流二极管

网友G:
单绕组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二极管提供续流通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单绕组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二极管提供续流通路

正解

网友K(2014-01-26):
续流,反向恢复时间短!保护作用!!

网友L(2020-02-18):
在DC-DC降压续流作用,起到在开关管关闭后电感和电容放电,和负载组成回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