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做这个项目的可行性

楼主(2013-10-24):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做过几年的单片机项目,但是没有做过CPLD的项目,只做在MAX7000S上做过一些小实验。
        现在公司里有个项目,大概是这样的:
        主控制器连接20个左右的按键,1个红外接收口,通过串口连接到一个有线的控制器(单片机做的)。
        主控制器根据上面的各个控制器发出的不同按键值,执行相应的动作(控制10个左右的有刷电机正反转)。
        同时主控制器要检测30多个反馈信号。

        硬件工程师要用CPLD来做主控制器,然后我用MAX V做了一个间隔闪烁LED灯的小实验,就已经用了29个逻辑单元(实验用的芯片逻辑单元一共才570个)。
        总感觉这个项目做完全的话逻辑关系挺复杂的,用CPLD来做的话可行性不行,不知道哪位前辈能够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资源应该是不够的,因为你还得完成一个串口程序,先把程序写完综合一下评估下资源,然后再考虑用多大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