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大家帮我看看这些电子元器件叫啥?

楼主(2013-10-24):
大家帮我看看这些电子元器件叫啥?
上面这个图片里的蓝色电容质量怎么样啊?网上有看到描述电容的时候有什么蓝宝石啊红宝石啊什么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蓝色电容上标的“Pchicon”是什么意思?牌子么?

这个是一个LED的驱动电路,这个红圈圈起来的是什么??是电阻么?

网友A:
楼主,你是不是~~~~
蓝宝石我说不清,好像是牌子。
但那个二极管,真不应该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不是~~~~
蓝宝石我说不清,好像是牌子。
但那个二极管,真不应该问啊 ...

那个铜色的是二极管么?是什么二极管?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应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应该是的

恩 是的
我查了下,那个叫什么玻璃二极管,的确是稳压的
不过我想了解下为什么要用玻璃二极管?有什么好处么?还是说成本问题?

网友C:
400V~4.7uf那个是电解电容,旁边那个是电感。下面那个铜色的应该是贴片的电阻!

网友D:
1、蓝色的是400V/4.7UF电解电容。
2、红圈位置是 LL34封装的二极管。具体用途不知道,也许是稳压二极管或者给IC的供电的整流二极管。没有电路图,无法详细判断。

“不过我想了解下为什么要用玻璃二极管?有什么好处么?还是说成本问题?”这只是一种封装形式,不同的封装形式的和价格是有一定关系的。或者是市场上是否容易采购也有关系。
如果单从SMT贴片工艺上说,这种封装方式抛料的比较多。现在很多改为SOD123 封装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 是的
我查了下,那个叫什么玻璃二极管,的确是稳压的
不过我想了解下为什么要用玻璃二极管?有什么好 ...

未见得就是稳压的,开关管样子和它一样的,即便是稳压也有多种用法.

网友F:
用玻璃封装的二极管。芯片外面用玻璃烧结密封,从而保护芯片与外面环境隔绝,保证其参数性能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蓝色的是400V/4.7UF电解电容。
2、红圈位置是 LL34封装的二极管。具体用途不知道,也许是稳压二极管或者 ...

恩 谢谢了~什么叫“抛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玻璃封装的二极管。芯片外面用玻璃烧结密封,从而保护芯片与外面环境隔绝,保证其参数性能的稳定。
...

恩   很专业啊  能不能解释一下玻璃封装的二极管一般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F:
玻璃封装的二极管,主要是小功率稳压管、开关管、小电流整流以及检波用普通二极管吧

网友G:
那不是二极管,而是亿万年前的琥珀,很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