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金升阳DCDC电源模块发烫与电压过高问题

楼主(2013-10-24):
问题描述:设计了一个控制板,选用了三种金升阳的DCDC模块,分别将输入的24V电源变换为正负15V,5V,还有两组隔离的5V,DCDC模块分别是:WRB2405P-3WR2一个,WRA2415P-3WR2一个,B0505S-2W两个。
测试时发现,工作十多分钟后,WRB2405P-3WR2与WRA2415P-3WR2发烫,程度是烫手但能忍受(不移开手指)的程度。另外,两个B0505S的输出误差很大,分别达到了5.4V,5.35V左右,一路是光耦隔离输入输出电路,另一路是两路CAN的隔离与收发电路,怕对后级电路会有影响。
请教,各位大侠,尤其是金升阳的技术工程师们,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何?盼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反馈的问题!

对于您所提到的产品发热的问题,除了输入电压是24V,请再说明一下输出的负载条件以及测试的环境条件,以便我们分析,谢谢!

另外,B0505S-2W产品内部没有反馈环,输出电压跟输入电压和输出负载相关,电压精度可以参考附件产品技术手册中的误差包络曲线图。如果输入电压和负载都比较稳定,也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输出电压。

A_S-2W & B_S-2W_CN.pdf

网友A:
你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看,外壳温度应该在45-50℃之间,在环境温度为25℃的条件下产生20-25℃的温升是比较正常的,因为WRB2405P-3WR2一个,WRA2415P-3WR2都是金属外壳,热传导能力较强,所以外壳温度会比塑料外壳的产品稍高。
    该情况是比较正常的,不会对产品的应用造成影响,请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看,外壳温度应该在45-50℃之间,在环境温度为25℃的条件下产生20-25℃的温升是比较 ...

OK, Thanks for the nice reply. I will go on to check the reliability

网友B:
版主   就是给力   比较实在   顶一个  版主

网友C(2015-09-14):
我想问一下,我用的是WRB2403S-3WR2,按照datasheet连接,但是输出0V,且发烫,这是什么缘故?

网友D(2015-12-07):
引用 网友E:
3V输出  ,您这边 有联系方式吗?

请私信您的联系方式给我。将尽快安排相关工作人员为您选型。:)

网友F:
其实楼主 CAN通信那个 使用IB0505 带稳压的 会好点   B0505是非稳压的

网友G(2016-05-20):
发热肯定没有问题了

网友H:
LZ你好,我们也用了24V转正负15V和一路5V的,但是我们测试的时候输出只有正负12V,我们用的电路是这款电源模块数据手册的推荐电路,你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能把你的图发给我看看吗?谢谢了我的邮箱18130603522@163.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H:
LZ你好,我们也用了24V转正负15V和一路5V的,但是我们测试的时候输出只有正负12V,我们用的电路是这款电源 ...

您好!如您遇到较紧急的情况,请拨打电话:020-38601850-8701 或邮件:fae003@mornsun.cn.
感谢您对金升阳的支持~

网友I(2016-06-19):
引用 网友H:
LZ你好,我们也用了24V转正负15V和一路5V的,但是我们测试的时候输出只有正负12V,我们用的电路是这款电源 ...

看一下你搭建的原理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Z你好,我们也用了24V转正负15V和一路5V的,但是我们测试的时候输出只有正负12V,我们用的电路是这款电源 ...

是不是电源负载造成的?

网友H:
已经解决了,是另外一路输出5V电压没有接负载的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已经解决了,是另外一路输出5V电压没有接负载的原因

你的电源芯片不烫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已经解决了,是另外一路输出5V电压没有接负载的原因

感觉转换效率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