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F2803X

楼主(2013-10-24):
运用软件C2Prog_v1.5,通过串口烧写C2000系列的DSP程序。
包括:F2801X,F2802X,F2803X,F2806X,F281X,F2823X,F2833X等。

网友A:
这些程序马上就会用到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额 帮顶 这个贴不错人这么少

网友C:
请问怎么生成HEX,用hex2000转换的CMD文件怎么编写,我在网上找了个现成的可生成hex文件但是加到C2Prog里去显示是无效的hex。我的片子是28035.

网友D:
不错,者分享给力的。

网友D:
以后不用仿真器了。

网友D:
节约一大笔的开销的。

网友:
不过需要修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生成HEX,用hex2000转换的CMD文件怎么编写,我在网上找了个现成的可生成hex文件但是加到C2Prog里去 ...

CCS4可以直接生成hex文件,build设置一下就行
build properties->Build steps->Apply Predefined Step:Creat flash image:Intel-HEX

网友C:
引用 楼主:
CCS4可以直接生成hex文件,build设置一下就行
build properties->Build steps->Apply Predefined Step:Cr ...

要不要把“-i”改成“-a”,都试了下都不行,显示连不上。

楼主:
不用,我用了很多次都可以的
你的Boot设置不对吧,是 SCI启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我用了很多次都可以的
你的Boot设置不对吧,是 SCI启动吗?

我就是按这个来弄的,板子是28035的,和335的差不多。
https://bbs.21ic.com/icview-566519-1-1.html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按这个来弄的,板子是28035的,和335的差不多。
https://bbs.21ic.com/icview-566519-1-1.html
也不 ...

GPIO37/TDO = 0
GPIO34/COMP2OUT/COMP3OUT/ = 1
TEST = 0
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GPIO37/TDO = 0
GPIO34/COMP2OUT/COMP3OUT/ = 1
TEST = 0

SW1是打到ON的,SW2也开好了。是不是还要接线

楼主:
我没有用过这块板子,你可以对照原理图,量一下电路!

网友:
这个不错,方便了。

网友:
得节约相当一笔的经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