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学习心得+KL25Z M0+】

楼主(2013-10-24):
从新整理Kinetis L学习笔记  (一)
学习M0+
从三个方面学习M0+。学习M0+芯片手册,学习codewarrior10.4,同时尝试着上MQX实时系统。
        先学习这款M0+内核。
        内核和架构:
        ARM Cortex-M0+内核,最高可达 48MHz 且支持存储器零等待执行;
        单周期 I/O 访问:比标准 I/O 最多快 50%;
        提高对外部事件的反应时间,并允许 拆位操作和软件协议仿真;
        和 8 位/16 位  MCU 相比更优秀的代码密度:能够减少 Flash 尺寸,系统成本和功耗;
        和 ARM Cortex-M0 内核以及 ARM Cortex-M3/M4 子集完全兼容;
        线性 4GB 寻址空间:避免了对分页的需求,降低了软件复杂性;
        ARM 第三方生态系统支持:软件和工具版主最大限度减少开发时间和成本;
                最多 4 通道 DMA 用于极少 CPU 干预的外设和存储器操作;
超低功耗:
        极高动态效率:32 位M0+内核,90纳米薄膜存储(TFS)工艺技术,每 CoreMark 能够降低 50%功耗;
        UART、SPI、II2C、ADC、DAC、TPM、LPT 和 DMA 支持低功率模式操作,无须唤醒内核,Kinetis L系列MCU提供多个低功耗智能外设,即使在MCU处于深度休眠模式时也能维护正常功能,,因此可实现少消耗多工作。
        DMA控制器、计数器、定时器、通信接口、ADC、比较器都能够在不占用CPU 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决策。传统的MCU必须激活主时钟和处理器内核才能执行任务,即使是执行琐碎的任务,如发送或接收数据、捕捉或生成波形或模拟信号采样时也是如此。
        Kinetis L系列外设不需占用内核或主要系统就能执行这些功能,从而大大降低能耗并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A:
ARM® Cortex™-M0处理器是目前市场上尺寸最小、功耗最低的32位ARM 处理器。这款处理器功耗极低、门数少、代码资源占用小,是超低功耗MCU和混合信号应用的理想之选,它可以16位的资源占用来提供32位的性能和效率。  开发该处理器是为了解决对性能效率的需求,在超低成本MCU以及模拟混合 信号和SoC应用中使性能达到0.9 DMIPS/MHz,同时与功能丰富的Cortex-M3处理器保持工具和二进制兼容。  在180超低漏电(ULL)工艺上使用ARM物理IP来实现时,Cortex-M0处 理器在不到12K门数的区域中仅有85μW/MHz(0.085mW)的功耗,这得益于ARM作为低功耗技术领袖和超低功耗设备制作的关键支持者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专业技术。

网友A:
工具支持
集成了ARM的Keil™微控制器开发套件为Cortex-M0处理器提供完全支持。  RealView®编译工具带有KeilμVision4  IDE和调试器。
Keil μVision4 IDE的设计旨在提高开 发人员的产能,支持更快、更高效的程序开发。
Keil μVision4引入了灵活的窗口管理 系统,使您能够在可视表面的任何位置拖放各个窗口,并支持多台监控器。
KeilμVision4构建于颇受欢迎的μ Vision3 IDE之上,并且新增了以下功能
多监控器支持和灵活的窗口管理系统
系统浏览器窗口 - 显示设备外设寄存器信息

楼主:
最近比较忙,终于闲下来了,继续Kinetis L学习笔记  (二)

        快速、高精度 12/16bit ADC 带可选差分输入,12bit DAC,高速比较器,功能强大的信号调理、转换和分析能力仅需很少的系统成本(KL02 家族无 12bitDAC);
        段码式 LC D 控制器;

        最多 3 个 UART,所有的 UART 均支持 DMA 传输,且总线数据检测到时即可触发UART0 支持 4x 到 32x 过采样率;在 STOP/VLPS 模式下支持异步发送和接收操作;
        最多 2 个 SPI,最多 2 个 I2C;
        全速 USB OTG 控制器,带片上收发器;
        5V-3.3V USB 片上调节器;
        1 个 I2S 接口;

        带独立时钟源的内部看门狗;

        支持通用 PWM 和电机控制功能的定时器模块;
        用于 RTOS 任务调度时间基准或 ADC 转换以及定时器模块的周期中断定时器(PIT);

        GPIO 带中断功能;
        宽泛的操作电压范围:1.71V-3.6V,Flash 编程电压最低 1.71V;
        操作环境温度范围从-40℃~105℃;

网友B:
表示KL25的资源还是不错的啊

楼主:
各大厂家都推出M0,取代8位机势在必得啊,飞思卡尔与arm搞了一个M0+ 有时间得多比较一下加了多少啊

楼主:
额,当时要是能弄到送的那本书就好了,搞得现在这么辛苦,不知道网上有卖的吗?

网友C(2013-11-27):
幸好我当时拿到这本书了,网上看了下好像是没地方有卖。

网友D:
感觉51只有价格便宜点了

网友E:
第二期的KL25板子正在进行啊,大家踊跃参加,板子就是你的啦!

网友F:
期待   我的板子 的 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