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DS18B20温度传感器超出量程后会怎么样?

楼主(2013-10-24):
有谁知道DS18B20温度传感器超出量程后会怎么样? 读取的值会是什么?

网友A:
应该会烧掉吧   如果温度过高的话   不过DS18B20的温度范围还是很高的 阿

网友A:
实在不行   使用热电偶吧   或者采用红外感温技术吧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   使用热电偶吧   或者采用红外感温技术吧   楼主

热电偶 我不太了解
我主要是想测量步进电机的温度,因为步进电机一般都是工作在80-90度左右,所以我怕ds18b20量程不够,ds18b20最高好像只能测105度
热电偶可以么?或者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B:
如果需要精度比较高,可以考虑用Pt100

网友C:
超出量程肯定是测量不准确的,数据跳变非常大的

网友D:
电机发热允许到什么程度,主要取决于电机内部绝缘等级。在高温下(130度以上)内部绝缘性能才会被破坏。所以只要内部不超过130度,电机便不会损坏,而这时表面温度会在90度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发热允许到什么程度,主要取决于电机内部绝缘等级。在高温下(130度以上)内部绝缘性能才会被破坏。所以 ...

恩  谢谢你的解释
那你觉得我用ds18b20贴在步进电机表面,然后检测其温度是否超过90度,然后实行报警,这样的方案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E:
读取不准啊,超过了量程,就会出现乱。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读取不准啊,超过了量程,就会出现乱。不准

具体表现呢?  也就是说怎么让我的单片机芯片知道这个ds18b20已经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具体表现呢?  也就是说怎么让我的单片机芯片知道这个ds18b20已经不行了

你判断,不就行了么?超过了,你弄个报警或者指示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判断,不就行了么?超过了,你弄个报警或者指示灯了

就是说如何判断?
现在是不知道ds18b20温度超过125度后会怎么样,比如说一旦超过125度后再去读就会从-55度开始,那我单片机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个-55度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如何判断?
现在是不知道ds18b20温度超过125度后会怎么样,比如说一旦超过125度后再去读就会从-55 ...

怎么会不知道,看手册